HYC V5 M2495H显示器接电脑黑屏

楼主(2019-07-05):
一台HYC V5 M2495H显示器,插电有品牌标志出来,插电的时候有标志屏幕亮的,然后息屏(黑屏),指示灯一闪一闪。把电脑接上,指示灯常亮,但是屏幕还是黑屏。还有按开关没有反应,不能关电。我把他的灯管把掉,接我的LED灯管,就插电的时候闪一下,就不亮灯了。
  以前碰过无信号的机子,黑屏,但是接上电脑指示灯还是一闪一闪的。没有信号进来。这个以前换信号板就可以解决,但是现在这个机子接上电脑指示灯就常亮了,把掉电脑,指示灯又一闪一闪,接上电脑指示灯常亮,应该是表示信号板接到电脑发过来的信号吧,但是屏幕就是不亮,只有把电拔掉,再插电的时候品牌标志会亮一下就黑屏了。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下手了,是不是还是信号板的问题呢????

信号板的问题,直接买个信号板换上去就好了

网友:
现在一体板居多,一般故障表现为二次电源滤波不良重点5V 3.3V导致开机黑屏,程序芯片损坏导致无法开机。

网友:
查背光电压。。。。。。。。。。。。

网友:
信号板的问题,直接买个信号板换上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