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士顿SSD 120G 认不到盘,求助

楼主(2019-07-05):
金士顿SSD 型号SV300S37A/120G,不认盘,,用镊子短接图中两点可认到盘,参数为0GB.查论坛是要重新开卡,求助开卡方法,必谢

网友A:
买一个才多少钱。。。。。。。。。。。。。。。。。。。

网友B:
这个主控要在Linux下开盘,一般人搞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控要在Linux下开盘,一般人搞不了

谢谢,有教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才多少钱。。。。。。。。。。。。。。。。。。。

有10几个同样问题的

网友:
金士顿的不要搞,没量产工具搞不了,现在金士顿的固态我都不怎么收,收也是以超低价收的,只要坏了基本上就报废了,只能拆颗粒

网友:
SF2244的主控双通道,主控内置64m缓存,linux量产,这个教程网上有,详细教程要买的。要量产开卡固件用5.2.2或6.0.A或6.2.2固件,6.2.2固件速度会快点

网友:
linux下可以开卡  网上有教程和固件

网友:
固态 以后维修市场应该是比较大的

网友:
硬盘拆开就可以看到主控型号,下载对应量产工具就行了

网友:
费时费力买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