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华为WRT-W29笔记本BIOS原机备份NX8309_PCB_MB_V5 HF

楼主(2019-07-05):
能点亮的机器备份,未修改ME,  I7 8代

NX8309_PCB_MB_V5 HF.rar

5.18 MB, 阅读权限: 200, 下载次数: 17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2019-08-13):
今天刚刚修到这样的本子 开不了机  不出CPU供电  反复重启  你这权限也太高了吧   能不能设置低一点

网友A(2019-10-23):
我本子U盘可以启动 硬盘一启动就关机

网友(2020-04-05):
请问这个 是转换芯片 的5v 么  这种电路没弄过 我的 是没有主供电 有5v 3.3  接口芯片 但是没有待机3-5v

网友(2021-01-11):
引用 网友A:
我本子U盘可以启动 硬盘一启动就关机

我也遇到一个这样的

网友(2022-07-23):
这个是演示机,硬盘拆下,U盘能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