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20V线圈的接触器,改成380V线圈的接触器,该怎么接线?

楼主(2019-07-05):
还是有初学的朋友问我,如果原来是220V线圈的接触器,如果改成380V线圈的接触器,该怎么接线?

其实要是接触器、继电器等电器元件正常工作,接线时就要为它接匹配的电压。比如下图中是220V线圈的接触器。

220V接触器

因为接触器线圈额定电压220V,前面按下按钮,接触器线圈A1端子和C相火线接通,要给它接220V电压,线圈A2端子就必须接零线N。

如果要换成380V线圈接触器,只有把A2端子改接到A相或者B相即可。如下图:

380V接触器

还是那句话,要想是电器元件正常工作,必须给它提供匹配电压。

先看一下一个带有过载保护的接触器自锁控制的电路。

接着看看是怎么运行的?

合上电源开关QS1,三相电源经过保险FU1来到接触器km的输入端1,3,5,然后通过接触器的输出端2,4,6,来到热继电器的主触点输入端再从热继电器的输出端输送到电机,完成的是主电路,如果要实际接线的话,可以按照上图中线号的标注来接线,这样不会迷糊。

控制回路:合上开关后,控制电源L2流经fu2直接来到接触器km的线圈。另外一条控制线L1,经过保险fu2来到热继电器的常闭输入点,然后从热继电器的常闭输出点来到停止按钮SB2的输入点,然后从SB2的输出点分两条,一条进启动按钮SB1的输入点,一条进接触器辅助触点常开点的输入端,最后从启动按钮的输出端和接触器辅助触点常开点的输出端并一条线接到接触器的线圈,跟控制线L2形成回路。

简单说一下它的控制原理:启动时按下启动按钮SB1,接触器的线圈得电吸合并带动其主触点和辅助触点同时吸合,电动机运转。松开SB1,由于常开点闭合接通了通往线圈的电源,所以线圈依然吸合,并形成自锁,电动机依然运转,这就是接触器的自锁线路。停机时只要按下停止按钮SB2,即可切断接触器线圈的电源,接触器线圈断电释放,断开通往电动机的三相电源,电动机停止运转。

接触器互锁的电动机正反转控制线路图如下:

正反转的控制回路只是在KM1的正转回路上增加了一个KM2的常闭辅助触点,同时也在KM2的反转回路上增加了一个KM1的常闭辅助触点,这就是所谓的互锁电路。

要想让电机正反转,就要调换三相电源对电动机三相绕组的控制,才能完成,所以要注意看一下主回路的接线,请仔细看一下上图中两个接触器接线有哪些不一样。
来源:网络

电工以下资料免费领取,请首页赶快私信小编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