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原厂BIOS 联想SOCRATES_MB_VE

楼主(2019-07-05):
原厂BIOS 联想SOCRATES_MB_VE.rar

网友(2019-08-18):
测试 ok 亮机快。。。。。。。。。。。。。。

网友A(2019-12-20):
bios不是只有512k

网友:
怎么我的只有512k

网友(2020-03-03):
EC 的是512K(在键盘接口旁边),桥的是8M(在无线网卡接口旁边)

网友:
BIOS确定是可以正常,放心下载

网友:
我开机电流0.28a刷bios无果!

网友(2020-05-28):
触发0.16不动,刷此BIOS修复。亮机快的

网友:
BIOS是好的,亮机快

网友(2020-07-17):
开机快好用,一刷就亮,

网友(2021-05-13):
楼主有没vd的bios

网友(2021-07-05):
我的跳变后停在1.几 键盘灯可以开起,三键重启电流有跳变。按开关可以关机,屏幕不显也不是暗屏。刷个试试

网友:
可能我的不是BIOS问题刷了还是一样

网友(2021-09-17):
这个机待机有3V 5V吗

网友(2022-02-24):
BIOS没问题,亮机快

网友(2022-11-10):
验证OK,放心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