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OGA 700-14ISK电池可以触发外接不行

楼主(2019-07-05):
联想yoga 700 14ISK板号NM-A601外接只有5V,检查后面短路了,后来换了PQ108和PD109(短路),更换后,还是PQ108没有输出5V,这个管子是P管,G极是高电平,没有图纸就没有思路了,望大神们提供宝贵的意见

网友:
电压适配器和线已经更换过的,还是一样的现象

网友:
充电问题 很 繁琐

网友:
PQ108 no output 5V, this tube is P tube, G pole is high.. try to G pole low your work done easily.. trace g pole where connected  then take action first you change charging ic.

网友:
yoga 的不好修哇    不知充电芯片换过没有

网友A:
你没看看适配器检测引脚acdet吗

网友B:
是type-c接口吗。。。。。。。。。。。。。。。。。。。。。。

网友C:
我这有个同期的但不是一样这样改了就行,只是提供一下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看看适配器检测引脚acdet吗

这个充电接口类似USB的外形,到主板是5个脚,不知道是怎么定义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type-c接口吗。。。。。。。。。。。。。。。。。。。。。。

不是的,是类似USB的充电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这有个同期的但不是一样这样改了就行,只是提供一下思路:

首先感谢你的回复,问题是这个机器和你的主板型号相差比较大呀

网友:
这个新估计没有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有个同期的但不是一样这样改了就行,只是提供一下思路:

请问这PD109是什么二极管,弄不在了,那个丝印MMXBN 6脚是什么双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首先感谢你的回复,问题是这个机器和你的主板型号相差比较大呀

只能提供思路因为是同期的估计原件可能大体都是一样的只是位置不同。

网友:
直接连通,不充电,只能这样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病啊    我今天修的就是PD109击穿了造成的,我发帖子了   你参考一下

网友:
谁有这个机器的图纸呀

网友:
隔离保护短路了,这个问题遇到过好几个,都是那个隔离保护管短路

网友:
没图纸感觉就像是瞎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源接口连接的那条线断了?还真木有遇到过,以后要留意了,多谢分享。

不是的,是适配器到电源接口的线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