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系统经常崩溃

楼主(2019-07-05):
装好用几天就这样,就小孩下载游戏以后就这样,格式化盘也一样,什么病毒这么厉害
格式化

网友:
换个硬盘试下吧

网友:
扫描一下硬盘看有没有坏道。

网友:
不一定是病毒,硬件有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考虑硬件吧, 硬盘有没有坏道之类的,测试一下,然后就是供电,电源,如果给硬盘供电不稳定 ,也会造成硬盘有问题的

网友:
硬件问题多些,现在毒都不会搞蓝屏的

网友:
检测下硬盘,多是有坏道造成的,再然后内存

网友:
装个还原精灵OK

网友:
盘都格完了 病毒还能藏哪里?建议扫描以下硬盘看是否有坏扇区坏道等,也许是内存或其他硬件问题呢

网友:
系统坏也有好多种啊,文件丢失 蓝屏 等等。频繁文件丢失检测下硬盘,遇到过某宝买的X58华南+服务器条+志强 和杂牌SSD 装系统老是用不久。如果类似这种配置也得考虑下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