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开机代码00007e

楼主(2019-07-05):
硬盘模式AHCI改IDE也不行,不能装系统,改哪里呢
硬盘

网友:
通常跟硬盘有关,台式机还是笔记本?

网友:
用自己硬盘重装系统试试啊 看看是硬盘还是系统 干想有啥用

网友:
另找硬盘全盘备份,然后原硬盘保留,折腾新硬盘。
进pe cmd 运行 Chkdsk c:/r。修复下逻辑错误。
进hddreg 全盘扫描修复逻辑坏道
再不行只能重装系统了。话说修电脑的还怕重装系统么?

网友:
首先用自己硬盘安装系统确认问题

网友:
你的硬盘可能是M2 NVME........?

网友:
缺少南桥驱动

网友:
7B才是改硬盘模式的问题吧,你是7E可以查一下停机代码指向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