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VIVO X21UD进水屏不显的维修

楼主(2019-07-05):
手机的屏蔽罩全部拆个遍才找到问题所在,直接看图片就可以秒杀,省去拆屏蔽罩不必要的风险。

网友:
哪里导致的屏不显

网友:
请问楼主是把所示的三个电容拆除还是更换?

网友:
找到对应的芯片,基本上就大功告成了。测试对应电容有没有相应的电压,没有的话先换一个芯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