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H81M主板点不亮维修经过

楼主(2019-07-05):
该板送过来故障现象:上电断电反复,测试各路电压偏低,瞬间都能测试到电压输出,最后测试到LM358运放时感觉电压不正常,更换后OK亮机。
此运放就在翔升LOGO贴纸附近

网友:
LM358貌似从来没有修到过坏的,我估计会不会是他周边的电阻被加热后暂时正常了,也许很快就会返修了……

网友:
应该不是的,原来主板电压都偏低,换过冷却后也测试过的 ,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