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笔记本主板想搞成花屏保修

楼主(2019-07-05):
求帮忙,有一台外星人笔记本快过保了,有点小问题 ,不明显 所以想把主板搞成花屏再保修有什么简单的办法

网友:
售后在论坛看见了也会佩服各位的阴招

网友:
会修 没干过这种事啊  捂脸

网友A:
显卡上面的散热器取掉或者不让他接触 一直让GPU芯片散不了热 一直跑3DMARK 跑死它

网友:
再过分一点 不一定要弄显卡哦  找个5V接线  在USB接口晃来晃去的烧 总要烧板子 外观又无伤 直接去保

网友:
直接12v接usb 立马烧掉

网友:
是什么小问题,你弄成花屏后,他们能给你解决小问题吗?上次一同行笔记本花屏,重插一下屏线,好了,他又不修。我们就想办法让它花屏,结果随意剪断两根线,弄成白屏了。还好同行并不在意。我的原意是要剪断数据线的。可能剪成了屏供电吧。你让他们保修,估计不好糊弄。

网友:
都是人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上面的散热器取掉或者不让他接触 一直让GPU芯片散不了热 一直跑3DMARK 跑死它

会高温保护,难跑死。

网友:
问客人啊他们有的是办法,现在这样的客人可不少哦。

网友:
可以直接搞成不亮机

网友:
做维修的,想把好机器搞坏不是很简单的事?取掉一个小电阻什么的,今后根本看不出名堂

网友:
搞坏很简单,修好太难了。特别是认为损坏

网友:
有小问题不一样保修吗,非要整死它?

网友:
用打火机的电击几次就可以了。

网友:
出风口堵住,撸大娘狂搞

网友:
估计保修没你原来的好

网友:
哈哈哈 就怕一不小心 搞到人家查得出来就麻烦了

网友:
拆了机谁还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