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466不认硬盘维修

楼主(2019-07-05):
机器型号:A1466
主板板号:820-00165-A
主板问题:不认硬盘
这电脑是同行拿来的,拿来说不认硬盘换过硬盘是了也不行,让赶紧查什么问题,根据别人说的都是鬼话的原则,还是先自己再换个硬盘试下吧,拆机--拔电池--换硬盘--开机--直接进系统???然后把硬盘换回来,还是进系统???来回开几次终于不认硬盘了。每次遇到这种不稳定的都头疼,感觉这个也难弄,打开图纸点位找到硬盘接口查条件——硬盘供电PP3V3_S0SW_SSD 3.3V正常,SSD_SR_EN_L 3.3V正常,硬盘复位SSD_RESET_CONN_L 4.2V正...不常?这个信号是经过U3740与门过来的怎么是4.2v了, 量芯片第一脚主供电PP3V42_G3H 4.2V.。。。好啦问题找到了。PP3V42_G3H是U7090输出的, 断电测L7095阻值正常。。。测芯片第6脚芯片主供电阻值0...短路???芯片拆了测还是短路把C7090 C7091拆了阻值恢复正常,把芯片电容全换了,通电。。。小绿灯都特么不亮,测芯片主供电1.2V.。。找保险电阻R7005测阻值无穷大,找个正常10欧的换上,通电绿灯亮,自动触发电流0.5V --0.6V--0.5然后接屏装硬盘直接进系统,开关机来回测也正常了。这苹果机器也是够厉害的这样也能开机,前几天还修到过一个A1502的奇葩问题,同行说这个开机键要长按10秒才能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要给他换键盘,测试确实是这个问题 。拆出来测的是PP3V3_S5_AVREF_SMC短路了阻值0欧,换了个EC好的。。。

苹果不认硬盘专题帖:https://www.chinafix.com/zt/18472-1.html

网友:
奇葩问题有时候不按套路出牌

网友A:
苹果机也就能换换ec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苹果机也就能换换ec了

你能不喷吗?知道你键盘贵

网友C:
硬盘复位偏高没有烧硬盘吗

网友:
维修报不上价格   越来越不好做了

网友:
现在维修也就是直接客户还好些,还可以报上些价格,同行的维修基本不怎么赚钱了。

网友:
同行是不怎么赚钱了。

网友:
修这个不认硬盘能收三张吗?

网友:
同行钱太难赚了

网友:
能修苹果的都是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盘复位偏高没有烧硬盘吗

应该是U7090短路漏过来的电压,电流不大,能开机还没烧东西

网友:
ec 不认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能不喷吗?知道你键盘贵

楼主666,甘拜下风

网友:
看来苹果的修得少了呀

网友:
不错,好案例多分享,谢谢。

网友:
一般换硬盘的多,很少修到主板的问题

网友:
很好的判断和经验

网友D:
我靠这套路,不认硬盘居然是EC问题
夜随风
是3.42v的问题不是EC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靠这套路,不认硬盘居然是EC问题
是3.42v的问题不是EC

网友:
上次也修了個3.42v的问题,電壓高到5v,更換後大部分正常,就有片燒爆橋了,嚇到了。

网友(2019-09-05):
努力学习维修技术

网友(2021-06-24):
我有5台不认硬盘的,能直接换芯片试试么?电路图看不懂

网友:
这款机线性3V容易偏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