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7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9-07-05):
刷原厂BIOS后成功亮机

联想E40-70原厂BIOS独显 LA-B091P REV 1.0.zip

网友A:
这个是自己提取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自己提取的嘛

不是,是原厂的

网友:
BIOS通病,我一般都是找联想售后要原厂的自己提取

网友:
联想BIOS爱坏。。。。。。。。。。。。。。

网友:
联想BIOS很操蛋啊。

网友:
遇到过华硕的bios爱出问题!联想的少!

网友:
这个可以,原厂不会亮机慢

网友:
开机快吗

网友:
我只知道这个机器很容易烧CPU

网友B:
这个机器是不是俩bios的那个.需要一起刷才好用的

网友:
BIOS 有杀肉了

网友:
楼主修得干脆利落,谢谢分享

网友:
原厂的BIOS亮机非常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是不是俩bios的那个.需要一起刷才好用的

这个机器只有一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