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X逻辑板接直流稳压电源一开机就短路,不过电压不触发,是正常吗?

楼主(2019-07-05):
iPhoneX逻辑板接直流稳压电源一开机就短路,不过电压不触发,是正常吗?我的系统是iOS12.3.1,电流太大了,一触发就大短路,是不是要用电池?

网友:
测一下cpu周围电容

网友:
对照鑫智造测下CPU电感对地阻值,你的机器有短路,分层了吗?有没有爆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