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WM电路中CSP与CSN之间的电阻、电容作用

楼主(2019-07-05):
        关于PWM电路中CSP与CSN之间的电阻、电容作用   如下图:PU10的第17脚(CSP1)和第18脚(CSN1)连接到PWM输出端的电感两端,并且在CSP1和CSN1两脚之间装了几个电阻(包含热敏电阻)、电容,它们的作用是什么呢?坏了会导致什么故障?

CSP与CSN之间的电阻、电容作用:
   首先,从上图中可以看出(点击图片可以放大看),CSP和CSN两个引脚是CPU供电电流检测脚,PU10通过这两个脚实时检测PL8电感的输出电流。因为CPU所需要的供电电流大、而且供电要求高,所以CSP和CSN之间的电阻、电容主要是补偿的作用。用于降低检测误差。
   1、NTC是温度补偿。因为MOS管和电感的参数会随着温度变化。
   2、电阻电容是线性补偿。因为电感的参数不一样,通过电阻来调节参数。
主要的原因是除了电阻靠谱点,其他所有的零件都不是理想器件。另外一个原因是,内部的运放也有参数限制。所以需要外部补偿
   3、这种只有在大电流的地方才有用(如CPU供电电路),类似积分的电流补偿。这些补尝元件都是精密元件,如果这些元件出现问题,会导致电流检测失误,引起掉电,或无PWM供电输出。
  没有运放知识的同学看起来是一头雾水。另外电源芯片一般这个部分只是给出公式。并不给出内部的原理。所有电源芯片都是美国、台湾……生产的,别人说怎么用,我们就怎么有用这个部分是每家电源设计的灵魂。也许只有真正搞电源设计的人才能解释清楚这一块。

网友:
今天理论课也是,笔电主板代工竟然除了全是台资和外资。中国加油,只有核心技术才是核心竞争力!

网友:
曾在2款华硕机器的BQ充电ic上,遇到过类似故障,都是电流检测电阻其中一个变成几k的电阻值,(是检测电池充电部分的,不是检测公共点部分的)
导致现象是可以充电,但充1分钟不到就停止充电。机器可以正常使用。
此现象就是黄老师帖子里说的,检测后级出问题,导致无pwm输出。

网友:
看到船长的大作真的不容易啊,今天看到了即惊讶又稀奇,点赞!!!

网友A:
虚短虚断,阻抗匹配?差分放大器

网友:
我就知道运放虚短虚断,很多人都知道,可能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虚短虚断,阻抗匹配?差分放大器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网友:
又長知識了

网友(2019-08-10):
转研发工程师的回复
这个在每个规格书里面都有说,是电流senser,也就是电流传感器,侦测电流的,之所以要侦测电流,是可以非常精确地侦测流过电感的电流。因为能量守恒的原因,通过充电充到电感的电流和放出电感的电流,可以估算出电感还有多少能量在里面,可以对CPU core这种,电流很巨大,电压随时变,而且要非常省电的PWM电路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因为电感是非线性器件,不能通过电压来知晓电感里面到底有多少电量,如果过放会造成电压瞬间掉下去,过冲会造成电压瞬间飚上去。都是很危险的。所以没有电流传感器的电源无法做到很精确的控制PWM的时间,来做到电压随时改变和非常极端的省电。

那个补偿电容是因为电感不是线性的电阻,会根据温度改变DCR,所以用NTC来进行补偿。RC是用来调整电感的线性,电感因为不是线性的,通过RC来调整线性,但是因为RC是线性的器件,调整也只能是尽可能接近。所以造成在巨大电流的情况下,无法正常估计电感的电量。所以有些电源会串个电阻,通过电阻侦测电感里面的电量。

模拟电源无论如何无法做到非常非常精确,后面就有数字电源,可以根据电感特性设置曲线,去非常精确的模拟电感内部的DCR曲线,所100W以上的电源都是用数字电源。那些补偿也就不需要了。可以通过软件来设置。

网友:
很有用的图纸。学习了,感谢楼主

网友(2019-09-10):
很好的补充知识,谢谢两位大咖。

网友:
是不是这几个相关的小电阻电容是不能随便代换的

网友:
因为它要求精度比较高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