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简单维修GA-880GM-USB3L

楼主(2019-07-05):
昨晚准备出一台已经装好AM3集成的主机,可是插电按下开机键怎么点都点不亮,不管是插拔内存还是换根内存条都是点不亮只好换台机器卖给客户。因为到下班点了。就放着早上到店里来弄
  今早到店里立马拆下主板插上诊断卡,触发开关、诊断卡上显示无复位不跑马,拿出万用表量测各大供电以及时钟信号和Q64 DSB_PWROK均为正常,就是Q355 DCPU_PWRGD没有电压Q309G级也是没有电压时序走到这一步就脑袋就卡壳了。正常来说南桥收到SB_PWROK后应该就要发出CPU_PWRGD的,无奈虽然这机器有图纸可是没有元件位置图也测不了详细的信号。只想着晚上带回家用示波器量量各大供电和信号了。
  晚上回家看了会电视,就准备拿出这块板研究研究插上电源打开示波器查了查各大供电和时钟也没发现什么问题,唯独在量测SB_PWROK时发现了问题,再查Q63B级和C级波形时发现了问题,B级稳稳的0.7V左右电压,C级电压却在跳变而用万用表只能测到是低电平

同时更换Q63R360后问题解决诊断卡也开始跑马了

网友A:
鑫智造有位置图的                                              ·

网友:
时序记得了               就不容易走弯路了

网友:
技嘉的主板这些小三极管就是容易坏

网友(2020-09-19):
引用 网友A:
鑫智造有位置图的                                              ·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82.html,注册后,复制到电脑端下载安装,即可抢先免费使用体验!详情可咨询客服微信:xunweichen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