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为什么电路图上标的是499千欧教程上计算器输入的是欧姆

楼主(2019-07-05):
教程电路上标的是K是499000欧姆为什么计算器上输的是49.9欧姆  很奇怪

网友A:
一点也不奇怪啊,你连小学三年级的算术题都不记得了,只是单位你没有改而已。你还是继续进修小学算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点也不奇怪啊,你连小学三年级的算术题都不记得了,只是单位你没有改而已。你还是继续进修小学算术吧。

这是维修视频上的 我觉得很奇怪他单位为什么要那样     改单位和没改 算出的电压差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