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首战V星MS-16K5

楼主(2019-07-06):
前几天同行拿了几台V星MS-16K5,后盖生产日期是1803,想必大家都知道V星的图纸较少,点位我还没见过,所以我只能按经验来盘这几台V星了

按开关不上电,裸板触发电流为0.047,待机电流为0.010
按照经验来说应该是南桥没发出slp信号,先测待机电压都是ok的,那既然待机电压都ok,那就测测RTC电路呗,测RTC 电池电压发现异常了,电压明显偏低,0.38v,那肯定是不正常的,跑线路把RTC电路上的滤波电容干了,换了新电池,故障依旧,看来还是南桥内部问题,那就先上BGA

盘完故障依旧,太让我失望了,那就TB买了工厂的桥,桥型号是SR40B,CPU是i7八代的,次日桥到了,那就直接盘了

装上新桥成功点亮,但亮机有点慢,那就tb一个bios,下面为大家呈上亮机图

原机备份的bios已经上传了,下面这个是tb买的,亮机挺快的

网友:
既然是工厂bios,那就先收藏了!那就谢谢楼主了!

网友A:
判断的精准啊               通过电池被消耗完电  来判断的吗

网友:
一针见血,一定修过几台有解压,看样子也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判断的精准啊               通过电池被消耗完电  来判断的吗

看电流和实际测量来判断的

网友:
                           快很准     技术牛逼

网友:
桥的rtc电路有问题,干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