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80开机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9-07-06):
通电开机屏幕一闪一闪的,无显示。先换了一个液晶屏,问题依旧。以前修过E40-70的本子爱坏bios,直接刷了这个,通电开机屏幕闪了2下显示了,进系统正常。bios论坛里有原厂的,不重复上传了。

网友:
经验先给一个赞

网友:
这种故障也遇见过,有时候电流有规律的跳变,屏幕有闪烁,无背光。刷BIOS解决

网友:
间单问题 快速修复

网友:
                             bios问题啊

网友:
阻值正常选刷bios

网友:
联想E40- E50-这些机器基本都是BIOS出问题,要么就是大短

网友:
bios分享出来啊

网友:
鸿基的本子也有这种情况,刷bios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