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S431 奇怪问题

楼主(2019-07-06):
板号:la-9611p 这个机器 问题是这样 开机可以进系统里 在系统里关机 关上 在按开关 就没反应了,然后必须要清下COM 就又可以开机了!!谁遇到过!!怎么解决
板号

网友:
换电池试下,刷bios,查rct电路,南桥问题

网友:
貌似是保护了一样,可以最小系统法看看,是不是外部的设备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