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7Plus手机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9-07-06):
iPhone7Plus手机不开机故障维修

【故障机型】iPhone7Plus 128G
【故障现象】自用iPhone7Plus使用途中莫名屏幕卡住按指纹也没有任何反应,强制重启不了,拆机断电,接电漏电600mA,手机不开机。

【故障分析】像这种情况可能是有什么芯片或者某个线路短路了所以造成漏电。

【维修过程】

  因为我们是接电漏电不是触发漏电,所以,那些触发才工作的供电我们就可以排除在外,重点看PP_VDD_MAIN  PP_BATT_VCC。

  用万用表打对地值发现PP_VDD_MAIN  PP_BATT_VCC两个供电的对地值都正常,iPhone  7代以后的机器有个升压的供电PP_VDD_BOOST,是用来防死机的。打开鑫智造图纸找点PP_VDD_BOOST供电线路上的电容(图纸上黄色的都是相连的元件)测试它的对地值为0。

  可以判断是PP_VDD_BOOST供电线路上的元件或者芯片损坏造成的,因为U2301是它的一个供电转换芯片,先把它拆掉,不然熏松香时热量都会聚集在这个芯片这里,找不到真正的短路元件。

  拆掉芯片后,熏松香在PP_VDD_BOOST滤波电容上加电,找到融化的元件(损坏的元件)。

  电容c2307损坏,因为这个线路上有好多类似的滤波电容,直接拆掉C2307。

  再此打PP_VDD_BOOST的对地值恢复正常,我们自用的机器直接短接主供电和PP_VDD_BOOST,直接短接这4个脚。

【维修结果】

  装机开机测试,成功亮机,各功能测试正常,故障到此修复完毕。

网友:
思路不错,但是为什么能直接想到升压电路,经验很重要

网友:
真棒  想必是我们的学院

网友:
这个案例做的不错,老哥 我可以把你这个帖子分享到我的网站嘛

网友(2019-08-13):
我遇到7p加电漏20毫安,功能都正常,就是这鬼芯片漏电,我一个个拆出来的

网友:
比较经典,多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很清晰的维修思路与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