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20后置摄像头不能用

楼主(2019-07-06):
华为P20后摄无法打开,已经更换过摄像头还是一样,排除摄像头本身问题,既然打不开就从摄像头接头座子起测量条件,打阻值。

拆下主板,量测摄像头接口值,量测到J2001 PIN26的时候发现无值,正常值一般为400左右,根据线路发现是电压脚,也就无电压,正常电压在1.8v,查找电路图发现是来自主电源U1000,电源U1000无输出1.8v,两种情况要么电源U1000芯片坏,要么虚焊。加焊电源IC U1000芯片解决问题。

网友:
有图,图纸有思路,这样就好修多了,

网友(2019-08-13):
有图,图纸有思路,这样就好修多了

网友:
这里有图纸……
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现在注册还能免费获得1个月VIP会员特权,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887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