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GA700-14ISK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19-07-06):
前天来一个联想yoga700-14isk,版号是NM-A601,插上电源不触发,火速拆机,量到一个电容短路了,去掉电容还是短路,旁边还有一个二极管,去掉就好了。维修到此结束。
结果简单,过程很复杂啊,电源接口

插上电源量到电源id正常应该是3.3v,找到鑫智造的VIP图纸,发现电源id控制着保护隔离,电源id能使两个管子导通,两个管子控制分压是第一个保护隔离导通

这样19v就到了充电芯片24770了,首先是6脚能量到分压得到的2.6v左右电压,在从4脚处能量到25v左右的高电平,驱动上边的两个管子导通,这样保护隔离就到导通了,产生了公共点电压

在说一下电源接口处的USB,当只用电池的时候,电源接口可以接USB设备,供电是由PU101产生到隔离管子PQ105,因为没插电源,电源id是0v,PQ110B 不导通。小电流的5v流过后,PQ111的控制级就是5v,这个管子也不导通,+3valw让PQ110A导通,在PQ105的4脚就有分压使PQ105导通,这样电源接口就有5v了,USB设备就可以用了。这是我自己分析的,有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指正。谢谢大家了。

电源id电压低的话,保护隔离就不能过,所以在修机器时候,要注意这个,没有转接口的,可以在电源id加一个BIOS电池,就可以正常修机器了。

以上是今天修机器的心得,和大家分享一下,有不对的地方多多指正,谢谢。

 会员67949100鑫豆2024-4-5 15:09
 会员26310100鑫豆2023-10-8 08:02

网友:
请问我这个机器型号是一样的,但是电源口只有5V,那么USB_ID一接通电源适配器就输出3V,还是始终输出3V呢

网友A:
我这个现在是电源接口只有5V,其他的都没电压,PQ108后极D极没有5V电压,保护隔离前面也是5V,没有20V电压产生呀,但是我用转接头的话,也是5V,USB_ID是3V,但是公共点只有5V,也是没有20V,不知怎么回事,请问电源适配器是怎么转换成20V的呢?是通过USB_ID信号检测还是怎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现在是电源接口只有5V,其他的都没电压,PQ108后极D极没有5V电压,保护隔离前面也是5V,没有20V电压 ...

把电源调成20v,用BIOS电池接到电源id上,看看能不能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现在是电源接口只有5V,其他的都没电压,PQ108后极D极没有5V电压,保护隔离前面也是5V,没有20V电压 ...

不过保护隔离的时候都是5v,怎么升压的我没研究明白。

网友A:
感谢各位的回复,现在我已经弄好了,弄半天原来是USB线的问题呀,郁闷,换了条线就有20V了,不知道这个线也容易坏

网友B:
这个我修好了好几台都这个问题,验证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各位的回复,现在我已经弄好了,弄半天原来是USB线的问题呀,郁闷,换了条线就有20V了,不知道这个线也 ...

好了就行,相互学习经验,有时候奇葩的故障大家讨论一下可能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修好了好几台都这个问题,验证点赞

那就说明是 通病啊,我第一修,总结一下   下次遇见了直接秒杀

网友(2019-12-18):
图纸分享下呗

网友C:
楼主啊,把图纸分享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啊,把图纸分享下吧。

不好意思   图纸在迅维鑫智造上有  很全的

网友(2024-10-14):
分享一下图纸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