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P08G和联想B470E维修一例

楼主(2019-07-06):
       昨天接收到一台外星人P08G本本一台,据说不通电,那就试试呗,插电果然0.000,那就拆机把,好勒这大家伙螺丝多,拆开,目测主板被人刷过BIOS,有焊接痕迹,看来是难啃的骨头啊!打值公共点及各大电感不短路。那就上电吧,测量公共点无电压,一共两对双P沟道管控制,前两个管一端19V,g级也18.5V,那肯定不导通了,跑线到背面6脚的PQ614控制,直接拆掉该管,直连第一对隔离管,再次测量公共点直接出来了,后面插图测量这管相通的脚1和6脚击穿相通了导致3和4脚导通了。插电开机指示灯只闪不触发,测EC条件都正常瞬间触发,桥回应的信号SLP都是瞬间的,那就先三板斧走一便,刷三个bios走一遍,还是老样子,再次测到EC发出的5V_ALW_ON开启3和5V正常,这板3和5V各自用的3脚大电感,牛B,搞不懂为啥要这样设计。但是3VA_PCH_ON就是为低,拉不低+5v后,+5v直接导通拉低+15va,那桥的3V_PCH转换就出不来,直接被关闭了。那换个EC再说结果还是一样,原EC是it8512E,我用it8502E代换。还是一个吊样。果断短接pq631强制拉低,让转换出来了,按开关有反应了了,不过整板电压是忽有忽无。草陷入沉思中,抽根烟想想思路,把独立显卡装上试试,我日,自动上电了。装机测试亮机了,看来外置独显要开机自检才会正常开机。。。6666,最后把第一队隔离管补上。

        联想B470e,大家以前修的多吧,铁壳MOS管故障率最高了容易烧U,这本有两组CPU供电,不玩游戏一组也可工作,来时机器能开机,反应时开时不开,运行大程序以及看视频会断电,果断拆机看,其中一组下管烧糊了,直接拆掉更换,OK,自动上电亮机了。看视频等无压力了。

网友A:
不装显卡板,EC不发出RUN_ON和SUS_ON,导致不上电,可以人为拉高MXM1_PRESENT(q20的1、2脚 4、5脚相连),不装键盘不出公共点,人为拉低KB_DET#。不装屏幕档4A,内存SMB总线无读取,可拉低LCD_CBL_DET#,  U605(MAX7313A)各设备插入检测

网友:
学习了,恭喜维修成功!

网友B:
吴哥牛逼,怼你公共点,戳逆19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装显卡板,EC不发出RUN_ON和SUS_ON,导致不上电,可以人为拉高MXM1_PRESENT(q20的1、2脚 4、5脚相连),不 ...

高手啊  厉害  小弟第一次修外星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吴哥牛逼,怼你公共点,戳逆19V

阿鲁巴你  干死你哟!

网友:
你那还真的天天有板修,真好

网友C:
等于第一个外星人机器就是pq631强制拉低就好了是吗,其它如不出公共点都是它造成的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等于第一个外星人机器就是pq631强制拉低就好了是吗,其它如不出公共点都是它造成的是吗?

公共点不是的  pq614引起的  摘了就好了  pq613是ec某脚发不出 而又是必须要的电换了ec还不行就只有强制开启了

网友:
这操作可以。真是又学习了一个好技术

网友(2019-09-07):
努力学习维修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