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小米5s更换wifi芯片

楼主(2019-07-06):
(图片)

网友A:
请教下楼主,更换wifi芯片是不是要重新写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楼主,更换wifi芯片是不是要重新写码??

不用写,直接买新的装上就可以

网友:
还是国产机好修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写,直接买新的装上就可以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