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341S关机后自动重启竟是它的问题

楼主(2019-07-06):
机器型号:HP4341S
机器板号:11241-1
故障现象:能触发开机,关机后5秒自动开机,也就是不能关机
维修:拔掉开关板的线,用镊子短路开机,然后关机后还是自动开机;
这种机器拆装麻烦,懒得修了,准备退机;过了两天顾客自己买了块板子让换上,我想这下肯定好了吧,但是装上去后,头大了,还是关机后5秒自己启动!

鉴于这种情况也就剩下CPU,内存,无线网卡了;说起这个机器的网卡,拆板子的时候,网卡是不需要取下来的,先去掉网卡试试,果然不再自己启动了,绕了这么远,就是你无线网卡坏了,哈哈                         2019.7.6邢台华丰科技

网友:
PCIE_WAKE信号,关机重启都是外设引起

网友:
网络唤醒,走了弯路

网友A:
这种情况就是不仔细,不先排除外设,走弯路

网友:
网络唤醒关闭就好了

网友:
外设问题还是很大的

网友:
RI和网络唤醒都会关机变重启

网友:
RI和网络唤醒都会关机变重启,经验呀,

网友:
又学了一招,谢谢分享!

网友B:
机器维修多了都会犯点小错误

网友C:
  修机先拆外设, 一次修了半天  结果是外设问题   晕倒          `

网友:
肯定要先把外设拆除试试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就是不仔细,不先排除外设,走弯路

是的,受教育了,这个机器拆板子是不需要摘下无线网卡的,所以走了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维修多了都会犯点小错误

惭愧,惭愧,这算是大错误,以后可长记性了,拆的光光的,然后再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机先拆外设, 一次修了半天  结果是外设问题   晕倒          `

是的,太大意了,受教育了;这个机器拆板子是不需要摘下无线网卡的,所以走了弯路,这算是大错误,以后可长记性了,拆的光光的,然后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