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
电工师傅告诉您什么是火线 地线 零线 人人必备

楼主(2019-07-06):
今天来带大家认识电线的区分 火线 地线 零线
按照接线标准

火线(L)颜色须用红色、黄色、绿色
零线(N)颜色须用黑色、蓝色
地线(PE)颜色须用黄、绿双色线
面对3孔插座,左零,右火,中间地
家庭电路中零线、火线的判断方式
1、通电,用电笔测,会亮的全是火线。
2、将总开关处的零线断开,只接通火线,将家中的灯打在开的位置,用电笔测,刚才不亮,现在亮的全是零线,剩下不亮的全是地线。
最简单的方式:用电笔确定火线后,分别用两根裸线和火线接在220V灯泡上,从亮度上就可以分别零和地.亮的是零,稍暗的是地。(要注意安全呦)
利用万用表判断火线和零线

将万用表置于交流档500v,手捏一表笔,另一表笔分别触接电源线,有电压高的是火线,低的是零线,电压为0的是地线。
要是交流档打的是对的,电压要比实际值小,要是一不小心打错到了电阻档,你就会和万用表一起挂掉呦
小贴士:零线对地电阻小于4欧为可靠接地。用万用表置于交流档地250v测火线与零线、火线与地线的压差,两值相差在5v以下为可靠接地。

零线和地线接错的后果
一、因为是交流电,所以火和零互换对电器没什么影响。面对3孔插座,左零,右火,主要是维修时运用。
二、零和地接反或混接,这种情况比较危险。因为地线如果接到零线上,会导致设备外壳带电。(一般设备正常时外壳几乎不带电)

三、进户的地线可以临时做零线用(这样电表不转,属于偷电),但如果你想做长久的用,有许多不利原因,如:由于接地点环境的变化(雷雨、湿度等)导致电压不稳;变电所原因使火线对地电压达到380V等,都能导致用电设备很容易受到影响及严重破坏。

网友:
以后自家房子装修,自己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