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电气智能化安装工程标准化做法

楼主(2019-07-06):
电气部分
1、电气线管敷设标准化做法:

地下室明敷设金属线管,材质为热镀锌钢管;

消防联动控制、自动灭火控制、通讯、应急照明、 消防广播等线路规划穿金属管保护;暗敷保护层厚度不小于30mm(非消防线路15mm)。
屋面、屋顶等室外场

所电线管运用热镀锌焊接
钢管或塑料管,固定管卡选择离墙骑马卡;出地面垂直部分线管出线端弯成半圆形弧形防水弯或加防水弯头。

热镀锌线管连接 处用专用接地卡跨接,两卡间连线:RBV-4m㎡;非镀锌钢线管(SC)采用丝接时,连接处的 两端用∮6~8圆管焊跨接地线;紧定管 管子连接件两端顶 丝拧紧至丝帽脱落即可完成接地跨接;

电气导管与暖气、热水煤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小于300mm ,交叉距离不小于100mm;

电气导管穿过变形缝处运用软管连接,软管留有裕量;变形缝其中一端加线盒,金属线管还需做接地跨接;

电气导管穿过变形缝处运用软管连接,软管留有裕量;变形缝其中一端加线盒,金属线管还需做接地跨接;
2、电气线缆敷设标准化做法:

住宅建筑住户内的空调、卫生间、厨房插座回路均为 独立回路,其电线不与照明回路的电线同穿一根管;说明同一交流回路电线穿于同一金属导管内,管、槽内不许接头;

管口有保护措施,穿线时不遗漏带护线套管或护口;室外安装的线管在穿入电线或电缆后,管口进行密封;
箱内接线排列整齐,回路编号齐全,标识准确,电箱内导线连接紧密,不损伤线芯,不断股;

  • 电缆预埋管埋设;
  • 采购国标镀锌钢管,压制弯头时采用专用液压弯管机,保证电缆预埋管弯管质量。
  • 在电缆沟道模板安装前完成电缆预埋管埋设施工,避免因电缆沟道凿孔埋管影响土建施工质量。

电缆预埋管埋设除了按图施工,还应考虑设备接线的实际位置,使电缆预埋管埋设一次到位,避免因埋管位置偏差影响电缆引上线的美观。

箱内接线排列整齐,回路编号齐全,标识准确,电箱内导线连接紧密,不损伤线芯,不断股;

  • 根据规程规范高低电力电缆,强电、弱电控制电缆按由上而下配置。
  • 电缆敷设区域的温度不应高于电缆的允许长期工作温度。电缆与管道保温层外表面平行敷设时其间距大于500mm,交叉时应大于200mm,无法达到时,应采取隔热保护措施。
  • 电缆从电缆架引出采用开孔器开孔,安装电缆管烧焊固定,用阻燃软管接头连接。不用软管接头,保护管端用热塑管热塑。

  • 机械敷设电缆的速度≤15m/min,牵引强度不大于7kg/mm2,严防电缆受机械损伤。
  • 电缆敷设后两端制作电缆头,用塑料带缠紧,然后运用热缩管热缩,铠装电缆,其钢带要用包箍扎紧。
3、电气接线标准化做法

不一样截面的导线采用接续端子后方可压在同一端子上,同一端子上导线连接不多于2根,防松垫圈齐全;
控制电缆做头后,电缆芯线拉直,排列整齐,绑扎距均匀,间距为100~120mm,应按垂直或水平有规律地配置,备用芯长度应留有 适当余量,二次接线线芯弯曲弧度一致,接线胶头长短一致。多股线芯压线鼻子,线头露出鼻子0.6~1mm。
4、电气桥架安装标准化做法

支吊架一般直接焊在预埋件上,无预埋铁可用膨胀 螺栓固定。在钢结构上可直接焊接固定,安装好后应对焊接部位补刷油漆。电缆支架应有显著接地且接地良好。

屋面等室外部分场所的桥架选型需考虑底盘为有泄水孔的热镀锌防雨桥架,盖板为防雨型压盖;地下室桥架采用热镀锌材质的桥架(供电等桥架有特殊要求除外);

所有须做防锈处理(非镀锌、烤 漆、喷塑)的桥架支吊架均刷防锈漆和面漆各一遍(宜安装前进行);

电缆桥架水平安装的支吊架间距为1.5~3m;
电缆桥架宽度在 600mm及以下的托盘或梯架运用螺杆吊杆外加角钢吊臂方式的吊架;不一样宽度电缆桥架的吊臂规格(详见表格);

靠墙位置的宽度100m及以上电缆桥架的支架可选 择角钢支架方式安装,支架可由桥架厂家配套或供应商自行制作安装;

垂直安装的桥架(如竖井内)支架间距为2米,材质为厚度不小于4mm的扁钢固定在桥架底部或∠30*3~∠50*5的角钢在桥架的两侧边用螺栓固定。

平行间距:与一般工艺管道0.4米;与易燃易爆管道0.5米;与热力管道有保温时0.5米,无保温时1.5米;交叉间距:与一般工艺管道 0.3米;与易燃易爆管道0.5米;与热力管道有保温时0.3米,无保温时0.5米;
5、电气预分支电缆标准化做法
预分支电缆:电缆井道顶部预埋吊钩;每层固定支架不少于2处,最下层固定支架距地 高度为500mm。
6、电气接地装置标准化做法

焊接搭接长度:圆钢与圆钢或 扁铁≥6d;扁钢与扁钢≥2b。(d为园钢直径,b为扁钢宽度)扁钢搭接焊不小于3个棱边(“两长一短”)
7、电气引下线标准化做法

主体施工时,利用柱内外侧主筋作为防雷引下线,每组引下线不少于2根≧Ф16mm的钢筋, 并做好标记;
8、电气测验点标准化做法

利用主筋作引下线焊接40*4镀锌扁钢,引致距离室外地面0.5m处,设暗装带不锈钢或塑料盒盖的测验点,盒盖带接地标记;
9、电气避雷带标准化做法

避雷带安装高度150mm,支架间距为1000mm,转角处间距为300mm(上海地区特殊要求除外),间均布置均匀可靠,平正顺直;避雷带穿过伸缩缝和沉降缝,有弧形裕量;

屋面、屋顶的金属管道、 金属水箱、风管、风帽空调外机等所有金属物均与 防雷装置联接(结构施工时要预埋-25*4扁钢);

配电箱(柜)可开启的门用经涮锡处理的铜编织带或RBV-6接地线进行接地跨接,接地线与端子排可靠连接;

地下室、井道等部位明装配电箱墙上安装高度底边距地1.2~1.5m(大型箱1.2m);
10、电气灯具安装标准化做法

疏散通道上的诱导灯间距≦15m(人防工程≦10m);走道转角区≦1m;
航空障碍灯灯具选型:低光强(距地面60m以下装设时采 用)为红色恒定光;高光强(150m以上)为白色闪光;中光强(60~150m)为红或白色闪光;航空障碍灯的电源按主体建筑中最高负荷等级要求供电;
游泳池和相似场所灯具(水下灯及防水灯具)设等电位联结,其电源设专用漏电保护装置;自电源引入灯具的电线导管采用绝缘导管;

车库出入口处照明灯具不 宜采用吊链安装安装;

软线吊灯的软线两端做保护扣,两端芯线搪锡;当采用螺口灯头时,相线接于螺口灯头中间的端子上;
安全出口灯门框上 100mm安装;双头应急灯底边距地2.4m;疏散灯高度600mm;
11、电气面板安装标准化做法

室内普通面板安装高度(底边距地):开关1.3m,插 座0.3m(卫生间、阳台等部位防溅插座1.5m;抽油烟 机、排气扇插座2.2m;壁挂式空调插座安装高度为 2.0m);观感要求:同一室内偏差小于5mm,并列安装的高度差小于1mm,面板紧贴墙面,四周无缝隙,表面光滑整洁,无碎裂、划伤;

进户门处客厅照明开关安装位置沿门开启方向即门锁一侧内墙,水平距离门框150~200mm;

  • 电缆防火密实,以达到可靠防火的目的。
  • 防火封堵外观美观,防火板和防火泥成规则的几何形状,整齐一致。

智能化
1、消防报警标准化做法

报警与联动:不一样系统、电流类别的线路不穿在同一管内,线路敷设时选择不一样颜色的导线,在同一工程中相同线别的导线颜色一致,接线端子应标号;
2、门禁系统标准化做法

单元门进户对讲主机:固定在单元门或者单元旁边侧 墙上,有条件所有装在右侧,根据不一样门口机长度确定,确保可视门口机的摄像头距完成面1.5 米高(下左图),主机在室外安装时,应有防水措施;

出门按钮:预埋盒底部距 地标高为 1.3 米,如有开 关预埋同一面墙底部标高持平,两者之间水平间距 0.2米;预埋盒与门边水平间距0.20米(如果空间不够居中放置);

室内分机:预埋盒底部距地为1.3 米高,同一面墙与开关面板水平标高保持一致,预埋86盒底部距地同为 1.3米高;对讲分机预埋盒与开关预埋盒水平间距为 0.2米;
3、入侵报警系统标准化做法

户内报警分机预埋盒与可视对讲户内分机底部保持同一水平,距地 1.3 米高,两者间距为 0.2 米;

壁挂型幕帘探测器预埋盒底部距地2.2米高,安装在与需要防 范的门窗相切垂直的侧墙上,水平方向与需要防范的门窗侧墙 间距为 0.3 米。探测器线缆需隐藏在探测器支架中。分户门门口如需安装红外探测器易采取吸顶安装方式;
4、电视监控系统标准化做法

地下车库壁挂式安装,预埋线盒底部距地2.5米高;吸顶安装的应设在主要通道中间;单元门门口地下车库出入口摄像机安装位置应考虑尽量避免逆光;
5、线缆敷设和终接标准化做法

信息箱:弱电接线、有线电视、网络信息共用一只智能箱的,箱底部距地0.3米水平暗敷,否则水平或垂直间距至少0.1米间距;室外安装设备箱需另考虑防水和散热;

管道井、地下车库内弱电设备箱及电源箱其箱体材料厚度需≥1MM,箱内所有设备均有序地安装在设备箱内,并固定在设备箱底板上,所有连接线均做好永久性标识,绑扎有序。

禁止强弱电共槽;线槽、线架上的线缆绑扎间距均匀,绑扎线扣整齐,松紧适宜,绑扎线头宜隐藏不露;
6、机房标准化做法:
机房基础地面应平整、光洁、不起尘,含水率不大于 8%,安装前应清扫干净,必要时,在其面上涂刷绝缘脂或油漆;抗静电地板的敷设完毕后,应进行清擦和打蜡,抗静电地板应无污渍,划伤等。

接地:机房内信号浪涌保护器的接地端,宜采用截面积不小于1.5mm2的多股绝缘铜导线,单点连接至机房局部等电位接地端子板上;电源线路的各级浪涌保护器(SPD)应分别安装在被保护设备电源 线路的前端,各接线端子应分别与配电箱内线路的同名端子相线连接;浪涌保护器的接地端与配电箱的保护接地线(PE)接地端子板连接,配电箱接地端子板应与所处防雷区的等电位接地端子板连接;带有接线端子的电源线路浪涌保护器应采用压接;
带有接线柱的浪涌保护器采用线鼻子与接线柱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