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通病和搞定方式

楼主(2019-07-06):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中的质量通病

1.1等电位联结问题

开展电气工程施工时,由于施工者对等电位联结问题的注重程度不够,以为电气管道是可以开展自然接地的,然而,电气管道外层设有防腐层与保温层,掩埋时,土质不一样,埋层深度也存在不一样,从而产生大地电位差。若等电位联结不良,无法确保裸露在外部环境中的导体始终处在零电位状态,也无法降低接触电压,不能降低因为保护作用而使得设备运行不良的风险,无法将问题电压予以消除,同时,也无法将干扰消除掉。

1.2管线敷设问题

在建筑室内,做好管线敷设极其关键,这与企业的发展水平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敷设管线时,应充分按照施工图纸的具体要求、技术规范等进行计算,做好预算,以保证管线敷设的规范性与科学性。然而在敷设管线时,时常会出现各类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接口对焊问题。接口对焊主要涉及到金属管道对熔焊接与厚壁钢管接口对焊连接,若焊接人员素质不高,实践操作不够规范,极易发生接口对焊问题;②管线敷设深度不够明确。若配线管道敷设的深度过深,会对墙体质量构成威胁;若配线管道敷设深度过浅,极易导致建筑物表面滋生裂纹。

1.3防雷接地处理问题

在电气工程施工中,对建筑物实施接地与防雷规划施一项重要的工作,防雷接地处理效果与人们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密切相关,然而,施工方往往会予以忽视,这成为电气工程施工中的常见问题。此类问题祝好表现为接地装置与避雷带搭线长度严重不够,选择搭接钢筋时,运用的为螺纹钢搭接钢筋却不是圆钢搭接钢筋,最终会导致防雷接地处理不当的问题。

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通病的防治策略

当前,纵观电气工程实施现状,了解到其在施工中还存在着诸多的质量风险,为保证建筑工程的高效运行,就必须消除电气工程施工过程中的质量通病,这成为时下的一项重要使命。

2.1等电位联结问题的防治

开展电气工程中等电位连接工作时,施工者应在实际施工中,加强对等电位联结的注重,在开展具体的等电位联结时,必须按照一定的规范和要求进行操作,及时确定好哪些区域需要开展等电位联结操作。完成等电位联结工作后,施工者应具备足够的专业素质与责任感,应及时对等电位联结情况实施导通性测验,以确保等电位联结情况能达到预期的目标。

2.2管线敷设问题的防治

关于电气工程中管线敷设问题的防治,必须要做到以下方面:
(1)为保证管线敷设规范性,提升管线敷设质量,施工者应结合具体的施工要求与图纸来开展施工,严格遵循一定规划参数与规划标准来开展施工。
(2)关于厚壁钢管部分,运用时,应加设套管,并实施焊接操作,镀锌钢应确保螺纹连接,严格控制好焊缝的密实度与饱满度,连接位置的两段应利用专属接地线。对于薄壁钢管而言,要在接口位置设置封堵操作。
(3)在暗配导管内,保护层厚度要大于15.0mm,在口槽位置应利用水泥砂浆面来达到保护的目的。
(4)电源线和插座、电视线和插座间的水平距离都要大于500.0mm。
(5)施工者应全面了解接地保护线、相线与零线等具体的作用,还要掌握一定的色标区分,运用颜色相同的绝缘层。

2.3防雷接地问题的防治

开展施工操作时,由于施工者焊接技术不规范、不熟练后责任心不够,会导致在防雷接地处理时,时常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关于防雷接地问题的防治,具体的防治办法表现如下:
(1)注重对施工者综合素质的培训,要求施工者要具备专业的焊接技术,对施工者进行技能培训,做好日常的演练与演习,让施工者要具备熟练的焊接技术与足够的职业素养,这样在防雷接地问题防治上的效果十分理想。
(2)为保证电气工程的运行质量,需要对防雷接地工程的具体施工状况开展细致性的分析与检查,一旦发现施工质量不合格问题,如焊缝,应及时开展补焊操作,若在焊口位置上残留着一定的焊渣,应及时将焊渣清理掉。
(3)电气工程项目的实施,在具体施工中,不可利用螺纹钢来搭接钢筋,要利用符合电气工程质量与使用标准的圆钢,为电气工程建设提供条件,利于达到质量建筑工程质量的目的。

大家在电气施工中肯定遇到过,各种各样的难题?下面为大家整理了一系列的,在电气施工中遇到的常见问题及一些注意事项!图文并茂的为大家讲解!

献给初学者很好的学习资料~~

  • 埋地等电位扁铁焊接处以及焊接钢管均需要运用沥青漆做防腐处理

  • 镀锌钢管严禁运用电焊焊接

  • 吊筋固定线管时间距不大于1.0米

  • 成排导管在一起排布弯头处没有运用吊筋吊装

  • 弱电专业做的接地联接

  • 管通过轻质隔墙通贯龙骨时运用开孔器开孔的做法

  • 轻质隔墙接线盒在龙骨上的固定运用横龙骨拉锚固定

  • 配电箱安装时运用宽度一样的木龙骨卡箱子的边缘保证箱体安装好后与墙面平行

  • 运用开孔器开进线孔

  • 在安装时箱体必须固定牢固安装垂直度允许偏差为1.5%o 下图为没有固定牢固导致安装好后配电箱倾斜

  • 接线盒处的导线之间的缠绕匝数为4-6圈

  • 导线接头处进行搪锡处理,接头需要运用两层胶布包扎,一层防水、一层绝缘胶布。

  • 插座并线时进行搪锡处理

  • 导线连接完后需要进行绝缘遥测确保安装设备时线路的安全,防止安装好灯具或者设备后不能正常合闸。

  • 灯带连接时不要留缝隙否则会留下黑影

  • 运用金属软管通过变形缝

  • 灯具安装金属软管运用专用接头与灯具的连接 注意安装灯具时佩戴手套

  • 软管连接不牢固导致管接头处脱落

  • 相线连接的位置(两孔插座面对插座左侧为零线右侧为相线三孔左侧为零线右侧为相线上侧为地线)

  • 左侧插座的上下方向装返右侧为正确的

  • 有黄色的箭头可以看出总空开下控制下的分空开按照第一排算起1、4、7、10、13、16、19、21、24、27为A相空开的位置,空开所连接的相线导线的颜色均采用黄色

  • 第一排的零线按照进入A相的开关顺序跨接,一般采用2.5mm2的导线时跨接空开的个数不能超过三个。(照片中采用的是4mm2的导线股跨接较多。但是跨接的数量越多容易出问题的机会就越大,如果末端零线烧坏所有跨接的回路都会断电)

  • 配电箱二次侧出线运用标签标注方便检修

  • 导管长短不一而且没有进入竖向桥架

  • 汇流排的截面积远远小于接线端子的截面积这样可能接触面积不够容易导致汇流排和接线端子处发热量过大烧坏端子

存在问题
1.运用三个1P空开代替一个3P空开作为三相空调开关。
2.管内有接头

存在问题
1.汇流排接线端子与导线不匹配。
2.配电箱侧面开孔出线。

  • 一楼局部

  • 空开一次侧烧坏(原因分析:由于导线压接不紧导致端子处发热量大烧坏)需要更换,因箱子为甲供可以利用箱内相同型号备用开关替换。

1.主零线需要进行搪锡处理或者运用接线端子。
2.箱内空开需要按照公司的要求打印标识。

1.主进线(甲方安装)为铝线建议项目部与甲方协商运用铜铝过渡线鼻子压线或者进行搪锡处理。以免铜铝发生氧化还原反应是的铝线氧化。
2.按照02规范软线需要进行搪锡处理或者运用端子,一次侧导线需要区分开颜色。

  • 运用软电缆请进行搪锡处理或者运用接线端子(线鼻子)

  • 一次侧的相线需要按照A-黄、B-绿、C-红区分不一样的相序(搞定办法可以运用不一样颜色的色带缠绕)。

  • 两个零线排之间需要增加跨接零线以保证导线载流量能够满足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