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5468 LA-D822P装系统很慢。。换了固态也很慢。。

楼主(2019-07-06):
14-5468 LA-D822P装系统很慢。。换了固态也很慢。。这个是BIOS还是U有问题。。。CPU第7代

网友:
用原装适配器。。。。

网友:
试试原装充电器,我之前修好一个也是卡,搞一圈之后才知道是适配器问题

网友:
方便的话LZ帮忙备份下这个BIOS   OTPBIOS

网友:
装好系统用CPU-Z看下CPU倍频

网友:
先单用电池来区分适配器有没有问题,我估计不是适配器的事儿。

网友:
有些机器不用原装适配器的话,CPU的倍频会锁定到4X。

网友:
dell机器不用原装适配器会锁频最低

网友:
除了适配器还有一台供电问题,我遇到过15-5557。是充电接口旁边三极管坏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Dell的机子是要注意电源适配器的问题,不是原装的是会导致系统运行慢

网友:
DELL的机子一般都要用原装电源装  你可以试试不插电源  用电池的电  会不会慢呢

网友:
换电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