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电图纸中敷设方式符号表示大全

楼主(2019-07-06):
经常有电工朋友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发送一个弱电符号问我们是什么意思,其实一些电气符号需要大家平时记一下,我们经常看到一些用英文符号表示的线管敷设方式,下面我们就给大家总结了一些常用的符号表示含义,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弱电智能化规划和施工,必定会涉及到图纸。所以首先,了解弱电图纸的图标很重要。标示的字符表示什么,还有图标表示哪些,了解后,就很容易看图纸了。

要看懂工程图纸都有图纸规划说明,各个字母代表什么意思都有,弱电标示大部分都有什么:
首先图中的标识一般由线缆型号---管路规格---敷设方式(安装方式)组成,比如RVV2*1.5-SC20-WC,标识电源线2*1.5穿20钢管在墙内暗敷设。
如何看一个图纸?简单的说一下:
1、看规划说明
2、看图例
3、看系统图
4、看平面图
5、看注释、说明
6、 不懂首先在网上查一下,再不懂,咨询老师傅,或者其他高手。

一、导线穿管表示

SC-焊接钢管
MT-电线管
PC-PVC塑料硬管
FPC-阻燃塑料硬管
CT-桥架
MR-金属线槽
M-钢索
CP-金属软管
PR-塑料线槽
RC-镀锌钢管

二、导线敷设方式表示

DB-直埋
TC-电缆沟
BC-暗敷在梁内
CLC-暗敷在柱内
WC-暗敷在墙内
CE-沿天棚顶敷设
CC-暗敷在天棚顶内
SCE-吊顶内敷设
F-地板及地坪下
SR-沿钢索
BE-沿屋架,梁
WE-沿墙明敷

三、灯具安装方式的表示

CS-链吊
DS-管吊
W-墙壁安装
C-吸顶
R-嵌入
S-支架
CL-柱上
沿钢线槽:SR
沿屋架或跨屋架:BE
沿柱或跨柱:CLE
穿焊接钢管敷设:SC
穿电线管敷设:MT
穿硬塑料管敷设:PC
穿阻燃半硬聚氯乙烯管敷设:FPC
电缆桥架敷设:CT
金属线槽敷设:MR
塑料线槽敷设:PR
用钢索敷设:M
穿聚氯乙烯塑料波纹电线管敷设:KPC
穿金属软管敷设:CP
直接埋设:DB
电缆沟敷设:TC
导线敷设部位的标注
沿或跨梁(屋架)敷设:AB
暗敷在梁内:BC
沿或跨柱敷设:AC
暗敷设在柱内:CLC
沿墙面敷设:WS
暗敷设在墙内:WC
沿天棚或顶板面敷设:CE
暗敷设在屋面或顶板内:CC
吊顶内敷设:SCE
地板或地面下敷设:FC
DTQ30-32/2P 这两个应该是两种塑壳断路器的型号,
HSM8-63C/3P 适用于照明回路中,为3极开关,额定电流为63A(3联开关)
DTQ30-32/2P 也是塑壳断路器的一种,额定电流32A,2极开关
其他那些符号都是关于导线穿管和敷设方式的一些表示方式,你对照
着查一下

四、型号的含义

R-连接用软电缆(电线),软结构。
V-绝缘聚氯乙烯。V-聚氯乙烯绝缘V-聚氯乙烯护套
B-平型(扁形)。
S-双绞型。A-镀锡或镀银。
F-耐高温
P-编织屏蔽P2-铜带屏蔽P22-钢带铠装
Y—预制型、一般省略,或聚烯烃护套
FD—产品类别代号,指分支电缆。将要颁布的建设部标准用FZ表示,其实质相同
YJ—交联聚乙烯绝缘
V—聚氯乙烯绝缘或护套
ZR—阻燃型
NH—耐火型
WDZ—无卤低烟阻燃型
WDN—无卤低烟耐火型
例如:SYV 75-5-1(A、B、C)
S: 射频 Y:聚乙烯绝缘 V:聚氯乙烯护套 A:64编 B:96编 C:128编
75:75欧姆 5:线径为5MM 1:代表单芯
SYWV 75-5-1
S: 射频 Y:聚乙烯绝缘 W:物理发泡 V:聚氯乙烯护套
75:75欧姆 5:线缆外径为5MM 1:代表单芯
例如:RVVP2*32/0.2 RVV2*1.0 BVR
R: 软线 VV:双层护套线 P屏蔽
2:2芯多股线 32:每芯有32根铜丝 0.2:每根铜丝直径为0.2MM
ZR-RVS2*24/0.12
ZR: 阻燃 R: 软线 S:双绞线
2:2芯多股线 24:每芯有24根铜丝 0.12:每根铜丝直径为0.12MM
型号、名称
RV 铜芯氯乙烯绝缘连接电缆(电线)
AVR 镀锡铜芯聚乙烯绝缘平型连接软电缆(电线)
RVB 铜芯聚氯乙烯平型连接电线
RVS 铜芯聚氯乙烯绞型连接电线
RVV 铜芯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圆形连接软电缆
ARVV 镀锡铜芯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平形连接软电缆
RVVB 铜芯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平形连接软电缆
RV-105 铜芯耐热105oC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绝缘连接软电缆
AF-205AFS-250AFP-250 镀银聚氯乙氟塑料绝缘耐高温-60oC~250oC连接软电线
规格表示法的含义
规格采用芯数、标称截面和电压等级表示
①单芯分支电缆规格表示法:同一回路电缆根数*(1*标称截面), 0.6/1KV,
如:4*(1*185)+1*95 0.6/1KV
②多芯绞合型分支电缆规格表示法:同一回路电缆根数*标称截面, 0.6/1KV,
如:4**185+1*95 0.6/1KV
③多芯同护套型分支电缆规格表示法:电缆芯数×标称截面-T,如:4×25-T
矿用铠装控制电缆;MKVV22,MKVV32 2*0.5,3*0.75,4*4,------37*1.5mm
铠装控制电缆;KVV22,KVV32,KVVR22 2*0.5,3*0.75,4*4,------37*1.5mm
铠装屏蔽控制电缆KVVP-22,RVVP-22,KVVRP-22,KVVP2-22,KVVRP2-22
2*0.5,3*0.75,4*4,------37*1.5mm
铠装阻燃控制电缆;ZR-KVV22,ZR-KVV32,ZR-KVVR22
2*0.5,3*0.75,4*4,------37*1.5mm
铠装阻燃屏蔽控制电缆;
ZR-KVVP22,ZR-KVVRP22,ZR-KVVP2-22,ZR-KVVRP2-22
2*0.5,3*0.75,4*4,------37*1.5mm
铠装通信电缆;HYA22,HYA23,HYA53,HYV22,HYV23 5对,10对------2400
对,0.4-0.5-0.6-0.7-0.8-0.9线径
铠装充油通信电缆;HYAT22,HYAT23,NYAT53 5对,10对------800对
0.4-0.5-0.6-0.7-0.8-0.9线径
铠装阻燃通信电缆;
ZR-HYA22,ZR-HYA23,ZR-HYA53,WDZ-HYA23,WDZ-HYA53
5对,10对------2400对,0.4-0.5-0.6-0.7-0.8-0.9线径
矿用铠装阻燃通信电缆;MHYA22,MHYV22,MHYA32,MHYV32
5对,10对------200对,0.5-0.6-0.7-0.8-0.9-1.0线径
铠装计算机电缆;
DJYVP22,ZR-DJYVP22,DJYVRP22,DJYPV22,ZR-DJYPV22DJYPVR22
DJYPVP22,DJYPVRP22,ZR-DJYPVP22,ZR-DJYPVPR22
1*2*0.75 2*2*1.0 3*2*1.5 ------30*2*1.5mm
铠装铁路信号电缆;PZY23,PTY23,PZY22,PTY22,PZYH23,PTYH23
PZYA23,PZYA22,PZYAH22,PTYAH22,PTYAH32,PZY32
4芯-6芯-8芯-9芯------6
字符电路图符号大全:
AAT 电源自动投入装置
AC 交流电
DC 直流电
FU 熔断器
G 发电机
M 电动机
HG 绿灯
HR 红灯
HW 白灯
HP 光字牌
K 继电器
KA(NZ) 电流继电器(负序零序)
KD 差动继电器
KF 闪光继电器
KH 热继电器
KM 中间继电器
KOF 出口中间继电器
KS 信号继电器
KT 时间继电器
KV(NZ) 电压继电器(负序零序)
KP 极化继电器
KR 干簧继电器
KI 阻抗继电器
KW(NZ) 功率方向继电器(负序零序)
KM 接触器
KA 瞬时继电器 ; 瞬时有或无继电器;交流继电器
KV电压继电器
L 线路
QF 断路器
QS 隔离开关
T 变压器
TA 电流互感器
TV 电压互感器
W 直流母线
YC 合闸线圈
YT 跳闸线圈
PQS 有功无功视在功率
EUI 电动势电压电流
SE 实验按钮
SR 复归按钮
f 频率
Q——电路的开关器件
FU——熔断器
FR——热继电器
KM——接触器
KA——1、瞬时接触继电器 2、瞬时 有或无继电器 3、交流继电器
KT——延时 有或无继电器
SB——按钮开关 Q——电路的开关器件
FU——熔断器
KM——接触器
KA——1、瞬时接触继电器 2、瞬时 有或无继电器 3、交流继电器
KT——延时 有或无继电器
SB——按钮开关
SA 转换开关
电流表 PA
电压表 PV
有功电度表 PJ
无功电度表 PJR
频率表 PF
相位表 PPA
最大需量表(负荷监控仪) PM
功率因数表 PPF
有功功率表 PW
无功功率表 PR
无功电流表 PAR
声信号 HA
光信号 HS
指示灯 HL
红色灯 HR
绿色灯 HG
黄色灯 HY
蓝色灯 HB
白色灯 HW
连接片 XB
插头 XP
插座 XS
端子板 XT
电线电缆母线 W
直流母线 WB
插接式(馈电)母线 WIB
电力分支线 WP
照明分支线 WL
应急照明分支线 WE
电力干线 WPM
照明干线 WLM
应急照明干线 WEM
滑触线 WT
合闸小母线 WCL
控制小母线 WC
信号小母线 WS
闪光小母线 WF
事故音响小母线 WFS
预报音响小母线 WPS
电压小母线 WV
事故照明小母线 WELM
避雷器 F
熔断器 FU
快速熔断器 FTF
跌落式熔断器 FF
限压保护器件 FV
电容器 C
电力电容器 CE
正转按钮 SBF
反转按钮 SBR
停止按钮 SBS
紧急按钮 SBE
试验按钮 SBT
复位按钮 SR
限位开关 SQ
接近开关 SQP
手动控制开关 SH
时间控制开关 SK
液位控制开关 SL
湿度控制开关 SM
压力控制开关 SP
速度控制开关 SS
温度控制开关辅助开关 ST
电压表切换开关 SV
电流表切换开关 SA
整流器 U
可控硅整流器 UR
控制电路有电源的整流器 VC
变频器 UF
变流器 UC
逆变器 UI
电动机 M
异步电动机 MA
同步电动机 MS
直流电动机 MD
绕线转子感应电动机 MW
鼠笼型电动机 MC
电动阀 YM
电磁阀 YV
防火阀 YF
排烟阀 YS
电磁锁 YL
跳闸线圈 YT
合闸线圈 YC
气动执行器 YPAYA
电动执行器 YE
发热器件(电加热) FH
照明灯(发光器件) EL
空气调节器 EV
电加热器加热元件 EE
感应线圈电抗器 L
励磁线圈 LF
消弧线圈 LA
滤波电容器 LL
电阻器变阻器 R
电位器 RP
热敏电阻 RT
光敏电阻 RL
压敏电阻 RPS
接地电阻 RG
放电电阻 RD
启动变阻器 RS
频敏变阻器 RF
限流电阻器 RC
光电池热电传感器 B
压力变换器 BP
温度变换器 BT
速度变换器 BV
时间测量传感器 BT1BK
液位测量传感器 BL
温度测量传感器 BHBM
配电房电工符号大全:
常用电气符号大全
电流表 PA
电压表 PV
有功电度表 PJ
无功电度表 PJR
频率表 PF
相位表 PPA
最大需量表(负荷监控仪) PM
功率因数表 PPF
有功功率表 PW
无功功率表 PR
无功电流表 PAR
声信号 HA
光信号 HS
指示灯 HL
红色灯 HR
绿色灯 HG
黄色灯 HY
蓝色灯 HB
白色灯 HW
连接片 XB
插头 XP
插座 XS
端子板 XT
电线,电缆,母线 W
直流母线 WB
插接式(馈电)母线 WIB
电力分支线 WP
照明分支线 WL
应急照明分支线 WE
电力干线 WPM
照明干线 WLM
应急照明干线 WEM
滑触线 WT
合闸小母线 WCL
控制小母线 WC
信号小母线 WS
闪光小母线 WF
事故音响小母线 WFS
预告音响小母线 WPS
电压小母线 WV
事故照明小母线 WELM
避雷器 F
熔断器 FU
快速熔断器 FTF
跌落式熔断器 FF
限压保护器件 FV
电容器 C
电力电容器 CE
正转按钮 SBF
反转按钮 SBR
停止按钮 SBS
紧急按钮 SBE
试验按钮 SBT
复位按钮 SR
限位开关 SQ
接近开关 SQP
手动控制开关 SH
时间控制开关 SK
液位控制开关 SL
湿度控制开关 SM
压力控制开关 SP
速度控制开关 SS
温度控制开关,辅助开关 ST
电压表切换开关 SV
电流表切换开关 SA
整流器 U
可控硅整流器 UR
控制电路有电源的整流器 VC
变频器 UF
变流器 UC
逆变器 UI
电动机 M
异步电动机 MA
同步电动机 MS
直流电动机 MD
绕线转子感应电动机 MW
鼠笼型电动机 MC
电动阀 YM
电磁阀 YV
防火阀 YF
排烟阀 YS
电磁锁 YL
跳闸线圈 YT
合闸线圈 YC
气动执行器 YPA,YA
电动执行器 YE
发热器件(电加热) FH
照明灯(发光器件) EL
空气调节器 EV
电加热器加热元件 EE
感应线圈,电抗器 L
励磁线圈 LF
消弧线圈 LA
滤波电容器 LL
电阻器,变阻器 R
电位器 RP
热敏电阻 RT
光敏电阻 RL
压敏电阻 RPS
接地电阻 RG
放电电阻 RD
启动变阻器 RS
频敏变阻器 RF
限流电阻器 RC
光电池,热电传感器 B
压力变换器 BP
温度变换器 BT
速度变换器 BV
时间测量传感器 BT1,BK
液位测量传感器 BL
温度测量传感器 BH,BM

五、部分安防产品图标

周界报警 ZJ-xx-T(R) xx代表第xx对主动红外探测器,T代表发射器,R代表接收器。

电视监控 DS-xx xx代表第xx只摄像机。

楼宇对讲 LM-xx LM代表门口机,xx代表第xx单元门口机。

LS-xx-yyyy LS代表室内机,xx代表第xx单元,yyyy代表该单元yy层yy门号。

LW-xx LW代表围墙机,xx代表第xx号围墙机。

LG-xx LG代表管理机,xx代表第xx号管理机。

家庭报警 JJ-xx-yyyy JJ代表报警键盘,xx代表单元号,yyyy代表该单元yy层yy门号。

JT-xx-yyyy JT代表红外探测器,xx代表单元号,yyyy代表该单元yy层yy门号。

JM-xx-yyyy JM代表门磁开关,xx代表单元号,yyyy代表该单元yy层yy门号。

JA-xx-yyyy JA代表紧急按钮,xx代表单元号,yyyy代表该单元yy层yy门号。

JQ-xx-yyyy JQ代表煤气探测器,xx代表单元号,yyyy代表该单元yy层yy门号。

JY-xx-yyyy JY代表烟感探测器,xx代表单元号,yyyy代表该单元yy层yy门号。

电子巡更 DZ-xx-yy DZ代表巡更按钮,xx代表巡更路线,yy代表该路线第yy只巡更按钮。

门禁管理 MJ-xx-yy MJ代表读卡器,xx代表单元号,yy代表该单元第yy号读卡器。

公共广播 GB-xx-yy GB代表音箱,xx代表分区号,yy代表该分区内音箱编号。

设备监控 BA-DT-xx DT代表电梯监控,xx是单元楼编号。

BA-SX-xx SX代表水箱监控,xx是单元楼编号。

BA-SB-xx SB代表水泵监控,xx是水泵编号。

BA-ZM-xx ZM代表照明监控,xx是回路编号。

BA-HK-xx HK代表航空障碍灯监控,xx是航空障碍灯数量编号。

BA-ZS-xx ZS代表集水井监控,xx是集水井数量编号。

BA-DDC-xx DDC代表BA控制箱,xx是控制箱编号。

综合布线 TD-xx-yy-zz TD代表数据信息点,xx代表单元楼号,yy代表楼层,zz代表房号。

TP- xx-yy-zz TP代表语音信息点,xx代表单元楼号,yy代表楼层,zz代表房号。

TV- xx-yy-zz TV代表电视插座,xx代表单元楼号,yy代表楼层,zz代表房号。

LAN-xx-yy LAN代表大对数电缆,xx是单元号,yy代表该单元大对数电缆数量编号。

FTTP-xx-yy FTTP代表光缆,xx是单元号,yy代表该单元光缆数量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