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葩的问题,老司机速来围观

楼主(2019-07-06):
E540,其中一个优口插优盘正常,接移动硬盘却刚识别就又没了,就一直这样重复着出来消失出来消失的,对比其他好的优口各引脚打值正常。5V供电正常,没思路了。。。

网友A:
可能USB口子 供电不足,或者系统爆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USB口子 供电不足,或者系统爆掉了。。。。

感谢回答,已经从其他的优口借5V过来试过了,系统地话其他两个都是好的呀

网友B:
遇到过,但是后来又自己好了,供电不足又不像,IO问题还是不像,USB口至南桥之间的线路虚焊有可能,USB供电芯片有问题也有可能,排阻变质,你都检测过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但是后来又自己好了,供电不足又不像,IO问题还是不像,USB口至南桥之间的线路虚焊有可能,USB供电 ...

供电芯片都让我拆了直连了,打值都正常,我是这样想的数据这块肯定没问题,要不优盘怎么能用呢,问题只能出在供电上,所以先借了5V过来不行就又把芯片直连了,结果然并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供电芯片都让我拆了直连了,打值都正常,我是这样想的数据这块肯定没问题,要不优盘怎么能用呢,问题只能 ...

IO那边呢?注意相连的元件,可能排阻或电阻变质不稳定,再不行我的目光只会指向南桥以及南桥外围。

网友:
额  这个真的是

网友:
就一个不管用不修  U口不够用就从主板内置插针接两个出来  或者pci-e   pci等usb转接卡  usb3.0hub转接   u口都不管用除了供电就直指南桥或相关电路好搞就搞不好搞就换板        折腾过几回   有时换桥不稳定还得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IO那边呢?注意相连的元件,可能排阻或电阻变质不稳定,再不行我的目光只会指向南桥以及南桥外围。

是啊,我现在也在想是不是桥,不行就算了,反正另外两个能用......

网友:
大佬支个招啊,不然我让黑客黑你

网友:
会不会是口虚?飞线另接一个口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