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线着火空开却不跳闸,是不是空开坏了?

楼主(2019-07-06):
在工业生产和家居生活中,空气开关作为用电安全的保障之一被广泛的运用,一般而言,当线路出现问题的时候,空气开关都会在第一时间保护性跳闸,隔断电源,起到保护人身和电路的安全,那么在实际的生活或工作中,你是否遇到过线路燃烧了,但是空气开关还好端端的没有跳闸,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电线燃烧了空气开关都不跳闸,这本身就是很不正常的事情,如果电线着火了都不保护动作,那还要空气开关和漏电保护开关做什么呢?
一、空气开关的作用
1、空气开关的过载保护作用
家庭线路长期超负荷运行,多个大功率用电器同时运用,超出了空气开关的电流整定值,空气开关保护性跳闸。
2、空气开关短路保护作用
家庭线路出现短路:火线和零线短路,火线和地线短路等情况,空气开关保护性跳闸。
3、空气开关欠电压保护作用
家庭电源出现欠电压或者电压过低时,空气开关会保护性跳闸。
补充:漏电保护开关是在空气开关的基础上增加了漏电保护功能,当电路漏电电流值超过漏电保护开关的动作值时,漏电保护开关保护性跳闸。

二、电线燃烧原因
1、电线非正规电线,没有经过3C认证,实际过电流不达标。
2、线路长时间严重过载运行。
3、电线老化,绝缘能力降低,局部短路造成易燃物燃烧。

三、电线燃烧+空气开关不跳闸原因
1、空气开关额定动作电流过大,和线路的最大允许通过电流不匹配,线路长期过载或者部分燃烧时,还没有短路或者没有达到空气开关动作电流值,所以不动作。
2、空气开关不带漏电保护功能,所以电线如果不是因为短路或者过载原因导致电线燃烧的话,空开是不会提前动作的(包括燃烧过程不短路)。
3、空气开关质量问题。

四、家庭用电的几点建议
1、家庭用电事关安全问题,所以尽量选择大品牌,大厂家,经过3C认证的空气开关,漏电保护开关,电线,开关,插座等家用电器设备。
2、空气开关和漏电保护开关的动作电流值设定需要严格跟电线安全载流量相匹配,以便在漏电,短路,过载时能跳闸保护,减少火灾。

网友:
一般很少出现空气开关没断,线路烧的现象。加个熔断器,更保险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