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大战神舟Z7M从触发低电流掉电,到无核显,再到外接无显示

楼主(2019-07-06):
收了一台神州战神CPU为i7 6700hq,GPU为GTX965M的笔记本尸体机,说是进水机拿去售后,售后说要换主板,到我这里的时候,拿回家拆机我才发现后盖一个螺丝都没有,C壳指示灯位置被翘裂了一小块,主板被修过,进水位置主要在EC跟电池充电电路和南桥供电电路,有一个标U23的元器件被拆走了,没有装上去,论坛下载了一个图纸,先把主板各个供电的电感一波测量,发现CPU供电的四个电感阻值分别为:PL14为12欧,PL14.为2欧,PL15为2欧,PL16为3欧,感觉阻值偏低怀疑CPU是不是挂了,论坛里逛了一圈,发现有人有介绍六七代CPU的好坏判断方法,说是阻值不能低于1,如果有一项供电为零,保守估计CPU已坏,但是因CPU的个体差异对于整体阻值偏低的CPU,也是正常的,这里说到是整体偏低,因此怀着CPU是好的态度,可以继续维修下去,于是对着图纸,上网买了几个怀疑可能存在问题的和缺失的元器件,用于代换,没有回来之前对着图纸把发黑的电容全部换了,把发黑的阻值变大了的电阻也全部换了,回来后把怀疑的几个元器件换上去,测量各电感和公共点没有问题后给主板通电测试,按开机键后发现电流0.02有时又有一个大电流跳出然后又掉电,看来还有某处供电短路的!

几次测试后一个大电流出现后,断电测试发现桥供电的场管烧了,换了一个,没有测试几下,又烧了,于是决定把桥供电芯片和场管一起换掉,换掉后电流上到0.02后马上掉电,测试内存供电没有出,按照图纸的时序图,最终发现桥没有发出SC#,查了一下桥的供电条件,发现前级有一个电压SUS-CLK为1.6V左右,感觉正常应该为3.2V,怀疑桥内部有短路,然后一波测试又发现EC发出的开机好信号EC-RSMRST#为3.3V,通过一个门电路转换为另一个RSMRST#3.3V给桥,告诉桥可以开机了,这个信号发现没有转换成功,直接把这个U146门电路2,4脚连接起来,发现这个信号电压被拉低了,看来这个门电路损坏了,然后把它直接拆了,把这两个点直接短接,然后测量这个点到桥接收的点R1707电阻处,发现没有这个电压过来,测量发现阻值为20几K欧,看来断线,于是从旁边的一个点串一个电阻飞线给桥,作为给桥的开机信号,然后在按开机键的时候测量这个PWR-BTN#,发现不能完全拉低,并且触发后EC发出的DD-ON,USB-CHARGE-EN,开启的5V,3V过几秒后全部掉掉,于是怀疑EC有问题,这个EC是带有内阻程序的,于是买了几个剪板的回来换了上去,故障依旧,看来不是EC的问题,看来是桥的问题 于是加焊桥,加焊了几次没有变化,判断桥已损坏,于是决定换桥,把根据经验把桥加热到感觉桥可以拆下来的时候,有镊子推桥,桥纹丝不动,感觉底部有胶水,于是决定翘桥,把桥翘下来,发现真的有胶,还好焊盘没有掉点,网上订了一个全新的,收货后发现是拆机的,说只能按拆机的价格买,卖家说要寄回去给他看,于是又在另一家给买一个全新的,收到后发现也是拆机,也叫我邮回去,我拒绝了,来回那么久要修好的话得等到猴年马月去了,于是叫卖家补差价算了!

于是用热风枪给桥上BGA,由于这个是无铅的比有铅的温度要高10多度,纯手工焊接不好把握,温度高了桥直接就干废了,温度不够又焊不好虚焊,第一次加焊后,通电跟没有换桥前一样故障依旧,但是测试原先那个SUS-CLK不正常的,现在正常了,看来桥没有问题,电路也没有问题,于是决定加焊一次

加焊后通电测试故障依旧,心中不免要想,难道不是桥的问题,就在怀疑的时候看到电流表的电流停在了0.02,测试发现内存供电出来了,于是准备翻过来测试其它供电,拿起主板看到电流表的电流上到0.09~0.13,有惊喜了,看了桥没有白换,再通电测试,又是一个样0.02掉电,心想会不会是桥还是没有焊好于是怀着忐忑的心情决定再次加焊桥,加焊后,好家伙按开机键触发后电流表电流为0.13马上掉电,掉电后又自动触发,电流在0.16一下不固定,,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论坛上下来一个刷上,无果,把BIOS拆掉一样,看了BIOS还没有参与上电,搞到这里实质无语了,实在没思路了,只能按照时序,一步一步的测量,因为掉电太快,万用表根本不能完全捕捉到准确的电压,只是看到一个小电压一闪而过,这样是正常的,说明测试点的电压已经出来了,只是万用表捕捉的速度有限,不能完全反应实际电压,如果是示波器那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到电压的变化了!

一路测试过后发现PW-PWROK没有输出动作,前级的H-PWRGD又测不到,看H-PWRGD的来源是由桥发出来的,看来还是桥的问题,于是决定再次上BGA,吹到可以用镊子轻轻推动桥了后,继续加热10秒钟,冷却清洗后,通电测试,按下开关的一瞬间,奇迹出现了!电流一路小跑,一下跳到1.23A马上断电,感觉应该可以亮机的节奏,然后装上散热片,接上外显,通电测试,电流上到1.23后开始0.01的网上加加到1.6几左右马上掉电,上内存可以加到1.8几然后掉电,掉电后也不自动触发,然后各电感测试一边,发现CPU的核显供电VCCGT没有出来,其它都出来了,什么内存复位,桥平台复位信号都有了,修到这里真的又陷人困境中,一波检测发现供电芯片的供电条件都都没有问题,但是从触发到掉电这路供电都没有输出,实质无语了,看这电流的变化感觉有微短路的地方,不得不怀疑CPU的核显部分有问题,不管它有没有问题,先顶一波芯片回来再说,把路供电的两个芯片和场管买回来后,先把场管和这个PU63换了,这个PU23先不急着换,因为这个芯片只有食指甲盖的一半大却有53之引脚,不好搞,换了之后通测试故障依旧,于是测了一下供电芯片的外围电路发现NCP81203的37脚TSENSE的两个对地分压的一个电阻,图纸上是9.31k在线测量阻值为56K,发现不正常,拆下来测量为119K阻值变大已经损坏,换了一个10K的上去,满怀欣喜的通电测试,故障依旧,这个37引脚是热保护的,这里变大说明以前电路有问题,心想可能芯片本身也坏了吧,于是换了一片上去,故障依旧,再重新换一片上去,故障还是一样,然后检测该芯片的重要引脚ROSC的电阻,在线测量正反相阻值不一样大,于是拆下来测量阻值正常,焊上去,测量阻值变大50倍,感觉这个电阻不行了,于是从料板是找了一个30k的焊上去,插上三星的内存条,电流偏低上到1.23跳到1.36然后无变化,这时也没有掉电,测内存复位信号没有出来,换了一根内存,电流上到1.52有跳变,从触发一直把表笔放在CPU的核显供电电感上,忽然发现一个零点几伏的电压在万用表上一闪而过,感觉核显供电已经出来了,这时也不会掉电了,论坛说这个核显供电亮机前是有的亮机后就没有了,感觉是正常的,于是了测内存复位信号有了,感觉应该可以亮机了,接了个内屏,还是没有亮机,不会是屏幕也挂了把,接个外接,屏幕红灯变绿灯,久违的战神LOGO出现了,修到这里真的是身心具累啊。

那么内接怎么无显示呢?要么屏、连接线坏要么屏接口供电条件不够,先测试一波,发现屏接口的1234脚PLVDD的供电电压为1.8V感觉不正常,论坛查了一下正常为3V左右,查了一下来源,来源于门电路U11,检测供电正常,开启只有0.3V不正常,正常应该为3.3V,为了验证是否正确测了一下主板是相同元器件的引脚参数,正常为开启3.3V输出也为3.3V,开启信号NB-ENAVDD不正常查来源,发现来源于桥,通过一个0欧的R180电阻输出3.3V作为开启信号,于是开始了漫长的寻找R180电阻,因为没有点位图,一块主板几千个元器件,要从这上千个元器件中找到想要找的实在不是一件易事,找到R180电阻后,把电阻去掉,测量还是没有输出,难度是断线了,还是桥虚焊,不管它了,看了一下这个信号本来有两路过来的,一路取消掉了,于是决定从另一路给它拉一组供电过来,通过L72上一个0欧电阻,再飞线到R175给它一个3k电阻,飞好线后测试,EN开启脚有3.3V过来了,供电也有了但是输出还是1.8V,摸一下芯片本身,极其烫手,看来芯片已损坏,从料板拆了一个过来,焊上去,测试输出有3.3V了,于是通电测试,接上内屏,随着电流的上升,屏幕亮了!

网友:
大神膜拜大神

网友:
看你维修 和看小说似的

网友:
神舟用的都是垃圾板材,问题多

网友A:
维修思路看似混乱, 其实稳得一笔..  厉害..

网友:
我服你 修的辛苦了  编辑这么多字也不容易

网友:
真心累啊,蓝天的主板只有图纸,没点位图,找元器件很难找,测试都很费劲啊

网友:
楼主;好耐心,技术杠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思路看似混乱, 其实稳得一笔..  厉害..

换EC呢,是因为EC的条件都正常,但是它发出来的信号掉了,开启的电路也都正常,BIOS也刷过,才怀疑EC,才换的EC,核显供电不出来,升压电路测试过了,升压芯片的条件也满足了,但是没有输出才决定换升压芯片和场管,滤波钽电容也拆下来量过,没有问题,核显供电芯片的条件也都满足了没有输出了,才换的芯片,期间也是刷过BIOS的!然后才想起芯片的检测反馈脚,小白修机难免要走弯路的!

网友B:
这种机器看到都想拒修

网友:
                                     这么多问题

网友:
这么多的故障,楼主好有耐心。实在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机器看到都想拒修

要迎难而上,方显英雄本色

网友:
蓝天的主板只有图纸,没点位图,找元器件很难找的,费尽阿

网友:
楼主码了这么多字  太小了,眼睛疼看的  真是辛苦了

网友:
这个修的曲折啊 只想问收了多少MONEY

网友(2019-08-30):
有图纸分享吗

网友:
蓝天的主板做工好差

网友:
维修就需要楼主的这种精神

网友(2020-01-28):
看的心疼楼主, 太不容易了,不过佩服耐心和扎实的技术,时序很重要

网友:
技术杠杠的

网友(2020-03-17):
看楼主的维修过程确实跟看小说似的,情节跌宕起伏,眼看就要成功了,才发现白高兴一场,最后的最后,经过层层推理,终于看到胜利的曙光

网友C:
想问一下楼主 NB_ENAVDD 是南桥发出的 ,有经过电阻R180吗 我找了很久没找到哦 我的也是内接不亮 NB_ENAVDD不出

网友:
楼主真的喜欢研究

网友(2023-08-13):
技术不错!思路清晰!理论扎实!学习了!

网友:
这个主板故障真多!不过技术确实不错!这么多故障都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问一下楼主 NB_ENAVDD 是南桥发出的 ,有经过电阻R180吗 我找了很久没找到哦 我的也是内接不亮 NB_ENAVDD ...

开漏输出,只这一个信号不正常,飞个3.3把原来那路断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