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1A55-V PLUS不过内存修复

楼主(2019-07-06):
FM1主板,华硕F1A55-V PLUS可以跑码,跑C3,偶尔可以跑56,测各电压都正常,BIOS和内存上有瞬间波形,这就难搞了,先在官网下了个BIOS,刷上后故障不变,于是想是不是CPU供电不正常导致呢,于是用示波器抓了下上下管波形,发现VDDNB供电频率不稳定,而VCORE供电一直都很稳定,于是加焊一下VDDNB供电芯片,没想到加焊后焊得不好,上电风扇转一下就不转了,马上测了下VDDNB阻值为零了,马上测有个上管GS极已经击穿,换掉后下管D极还是短路,接上电烧发现一个VDDNB电容击穿,换掉马上上电跑码。此板修复,其实故障应该就是电容的问题,之前就摸到电容那里运行后发烫,因为电容和电感挨得很近,所以还以为是电感发烫,所以才加焊芯片,没想到管子烧穿后故障真正显露出来

网友A:
我是来看那个主板诊断卡的,楼主哪搞的

网友:
供电电压不正常导致不跑码,上电时序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来看那个主板诊断卡的,楼主哪搞的

谢谢,诊断卡是奇冠的

网友:
楼主, 可以,修好了,,有图有理有真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