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0集显,呼叫饼哥

楼主(2019-07-06):
拿过来,有时候能进系统,大多数开机屏幕闪几下就掉电重启,是掉电后重启,还是直接重启?换过新的散热片,还是一样,不知道是不是翻新的散热片。用示波器测ECPWROK和HWPG发现ECPWROK先掉,ECPWROK和PLRST#同是掉,

PLTRST#,SLP_S3#,ECPWROK同时掉,ECPWROK比PM-THRMTRIR#先掉,没辙了,,,,

HWPG逐个断开也是一样,,,两个温控点都断开还是重启!!!进BIOS不掉,谁有BIOS传我一个。会不会是南桥问题,还是声卡网卡复位出问题?还是io坏!给个思路

网友:
之前有修过宏基的,亮机重启,加电容,不会是CPU供电吧

网友:
机器已经修好了,我有一块E40独显主板,掉了焊盘补起来,装显卡不亮的板,打阻值,E50的网卡阻值170,反向330,E40的阻值218,反向534,找了个网卡装上去,阻值209,反向423。开机再也没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