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联想拯救者R720-15ikb不充电,在系统里面不充电,有时关机可以充电

楼主(2019-07-06):
机器型号:联想拯救者r720-15 ikb;
故障现象如题;
维修人:超哥,广东江门;

适配器和电池一起使用的时候,只要一进系统,电池会在一分钟时间内,由  “正在充电中”  切换成“正在放电” ,可调电源会从3A直接降为0.001A,适配器旁边的指示灯是橙色的。

测试期间突然风扇狂转,随即掉电,待机电流0.018不能触发……
是充电芯片的自举电阻出问题了,虚惊一场。

修亮机后,回头检修不充电,重点查电池校准。

反复插拔适配器都可以充电,判断修复,充电十多分钟后电量43%。

补充内容 (2020-1-13 22:18):
QQ号1403997530微信ynl75221
加好友请备注,支持淘宝寄修

网友:
牛逼啊!遇到好多次了。是不是关机的时候可以充电。然后一开机适配器就放不了电,然后就变成电池放电。电池放完点后。掉电。然后又是关机充电。开机的时候适配器就是放不了电呢

网友A:
什么原理呢,既然是电阻不好。应该在不开机的时也不充电啊?

网友B:
自举电阻就大了, 会导致不触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原理呢,既然是电阻不好。应该在不开机的时也不充电啊?

是插拔电池,反复插拔观察故障现象的时候,机器自己突然挂了,吓到我了,这种破事,好在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举电阻就大了, 会导致不触发吗,

自举出问题了,也能撑一段时间,估计是到了特定零界点,芯片被累死,所以就不触发了,修这机器换了3个东西,耗时3h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原理呢,既然是电阻不好。应该在不开机的时也不充电啊?

自举 举不起来  累死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