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YOGA 板号NM-A910 小板的接口

楼主(2019-07-06):
求助YOGA   板号NM-A910  小板的接口     主板好的 就是这个接口找不到

网友:
有的话可以加QQ 361269791

网友:
老板,你这个能不能帮我测一下这个集显供电的电感,是一直都有的还是出来一下就没了的,

网友:
这个可能不好找,数一下多少脚,在淘宝收一下

网友:
这是连接键盘的么

网友:
不是链接键盘的 , 是链接开关小板的

网友A:
一般连接器上面打着关键字。你可以试试关键字搜索下淘宝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9#detail

你看看这个是不是FH29BJ-70S-0.2SHW(05) HRS原装FFC/FPC 70pin 0.2mm 翻盖下接触

网友:
实在不行,直接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连接器上面打着关键字。你可以试试关键字搜索下淘宝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 ...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   我买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