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关于HM65植球请教

楼主(2019-07-07):
关于HM65植球,我是用植球台9厘米x9里面配上对应的钢网植球。这种不能直接加热。一加热钢网就废。倒上球后。不知道为什么我用快克850A一吹芯片很容易就报废了,基本上算是吹一个报废一个的样子。后来买了一个861Dw用来植球。温度350,风速10还行。就是一个特点HM65芯片四周边上的锡球比较密集。我一吹球就移位到处跑。中间的球还行。就是边上的球到处跑,然后就连锡。大批量的到处跑。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难道是我用的焊膏不行吗?还是我技术问题。师傅们给点指教吧

网友:
焊膏少涂点  风速小点

网友:
焊膏放少点,这个焊膏也要好点的。一般我都不用风枪吹,用预热台加热。

网友:
焊膏涂薄点,风速控制好。找料片多练,还是手感问题。

网友:
那就整一个能直接吹的,激光冲孔的钢网用,且焊油要均匀且少,用大炮吹都不怕

网友: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少涂点焊膏,风量尽量调到最小,多多操练就好了。

网友:
焊油涂多了,涂完焊油往干净纸巾上平压两三次就行了,

网友:
从来都是用钢网吹的路过

网友:
还是用直接加热的钢网 买对了钢网事半功倍

网友:
你是拿网吹还是带网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