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Book Air A1466

楼主(2019-07-07):
型号:MacBook Air A1466版号:820-00165-A
故障:按开关键不触发,开机无反应。
拿到此本拆出来主板之后,首先测量8V,3.42V,待机3.3V和5V。测量EC供电信号,复位信号都正常。测量8V保险开路,后级短路,然后进行烧鸡大法无任何反应,无发热地方, 苹果短路几乎接地的情况,一般都是滤波电容问题,查找点位图图纸,进行跑电路检修,结果拆出来一个电容的时候发现短路地方,【维修地方在第四张图片无线网卡后边的电容,自己对照一下上边的电容】拆掉之后修复亮机。以下是维修亮机图片和用的点位图和图纸资料。供各位工程师参考【下载前请对准版号!】

苹果A1466 820-00165-A 图纸和点位图.rar

网友:
学习了,最近两台都没有修出来,好好看了楼主的

网友:
故障点红色圈出来啊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

网友:
这机器待机没有5V的

网友:
这个分享可以哦

网友:
这个苹果的怎么那么难理解呀

网友:
我接手的几乎都是二修三修机,没遇到过这问题,楼主运气好

网友:
你需要红外成像仪

网友:
这个机器坏的是真多  遇到好多台没背光的

网友A:
这个电容最爱坏,可能这个地方的电压尖峰最高的原因。

网友:
前两天刚扣了这个电容,相同位置。我修那台还换了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容最爱坏,可能这个地方的电压尖峰最高的原因。

原来是这个原因啊

网友:
好歹你给人家换个保险啊  收那么钱

网友:
这个算是通病 8v电容很多短路的

网友:
电容短到0就不发热了,所以烧机没烧出来。我还没碰到一台这样的。

网友:
这机器故障我啥电路都不懂的都修好好几台了

网友(2019-08-13):
表示一脸懵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