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知道一个板子的上电时序?

楼主(2019-07-07):
如题:
请高手帮助解答,谢谢

网友A:
看电路图或维修指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电路图或维修指南

感谢您回答,有些电路图上没有开机时序,您所说的维修指南是什么?书籍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您回答,有些电路图上没有开机时序,您所说的维修指南是什么?书籍吗?

论坛里有,你下个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谢您回答,有些电路图上没有开机时序,您所说的维修指南是什么?书籍吗?

不是书 是基本维修指导

论坛有相关资料 可以下载看看 维修指南ASUS的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书 是基本维修指导

论坛有相关资料 可以下载看看 维修指南ASUS的很多

谢谢您,能给个网址  参考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有,你下个看看

好的,能否给个类似的网址我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
inter或AMD的扳子时序一般都大差不差,笔记本的代工厂家不一样信号有独有的,但主要信号都差不多,像RSMRST,ECON ,VRONtf

网友:
不好意思 ,摁错键字没打完

网友D:
开机时序 月饼老师和徐老师有讲啊   你先要看是什么芯片组啊  英特尔还是AMD     笼统一点讲就是  先有三大待机条件满足后开启五大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机时序 月饼老师和徐老师有讲啊   你先要看是什么芯片组啊  英特尔还是AMD     笼统一点讲就是  先有三大 ...

在哪里能看到?是视频讲的还是什么?我想了解详细的上电时序,无论AMD还是英特尔,无论一代还是到现在的九代,无论有CPU,桥,显卡的或者是集成只有单CPU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