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86暗屏维修一例

楼主(2019-07-07):
客户送修一台A1286,看到这种机器就脑瓜子疼,带独显的,苹果的独显不坏还好,一出问题那就是修了又修,返修率蛮高。接电试机,能上电,心凉半截,听到咚的一声,屏幕没有显示,凉凉。按大小写有反应,仔细看了下,有图像,暗屏。

貌似不像是显卡毛病,拆机,万能表测屏线接口没有屏背光供电,0V。报价修主板。

打开图纸点位,找到主板的升压电路,测的主板升压电路没有输入电压,看图纸该电压转换是Q9706控制。下面是我现场测到的电压值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电压转换电路,Q9706是P沟道MOS管,要想导通,只要让Q9707导通接地让两个电阻分压就行。看测量结果看,是BKLT_PLT_RST_L这个信号为低导致Q9706没有导通,这个信号看字面意思像是平台复位,都能开机了,复位还没有,再往前查查。

又是一个转换电路,看一下现场测得的电压

这是U2680一脚电压

这是U2680二脚电压

这是U2680四脚电压

这是U2680五脚供电脚电压。

看测量结果,要么是U2680损坏,要么是输出被后端拉低。

拿烙铁翘起U2680四脚

再去测

证实被后级拉低,去了四个地方,挨个拆,拆掉R2688后输出正常,跟着R2688来到U3540

直接上焊油 盘他

遗憾的是拆掉U3540后,依旧会拉低。看来是板层出了问题。暴力一点。

割开焊盘

装上芯片,三脚接线出来

另一头直接接到U2680的四脚,拆掉R2688

处理好后,该上绿油上绿油,该固定固定。

全部装好,再次开机

维修结束,谢谢观看,该加分加分啊

 会员652014100鑫豆2024-5-8 10:56
 会员1358253100鑫豆2023-11-11 16:39
 会员1120600100鑫豆2023-10-9 17:05

yichukun1 -2 抄袭帖!

网友:
思路清晰。板层漏电

网友:
这个必须的加分 。。。。。!!

网友:
这个机器没背光的真多

网友:
思路清晰 学习了
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复杂了,键盘四个键一按,背光就出来了。遇到太多了

这是什么原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复杂了,键盘四个键一按,背光就出来了。遇到太多了

你的意思是SMC导致的

网友(2019-09-25):
没修过 苹果 不知道 难修不

网友:
谢谢楼主,以后能用得上

网友(2024-04-29):
苹果最方便的是有点位和图纸

网友:
我居然看得正起劲,4脚有电压.不让看了?
是不是那个R2693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