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40UP 通病求助

楼主(2019-07-07):
故障现象    不触发  插电也不亮充电灯
测量EC    发现没有  Vsus-on
和  DPWROK-EC    3 5V  待机正常
  然后  加热CPU   就正常了  但使用一会儿  关机以后   过一会儿就不行了  已经遇到两台了  没办发解决   有没有人遇到过    给点思路

网友:
这个可能有通病

网友A:
CPU脱焊  ,是不是BGA 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脱焊  ,是不是BGA 一下就好了

不会是CPU脱焊

网友:
干一下试试不久知道了。

网友:
短接R0633试试

网友:
机器待机都还没正常

网友:
直接换CPU吧,

网友:
拆了C2505

网友(点评):
待机好信号发给EC不正常,确实是这个电容引起的,秒杀

网友:
供电这些都正常吗,上BGA后周边的原件都会被加热到。

网友:
待机1.2v,cpu旁边19v电路开路

网友:
这个ec条件都不满足

网友:
估计又是排阻不良,35Vpg有没有送到?EC条件?RTC电路

网友:
没有可修的时候、也没有退路时。心中只要有一个信念,就是把全板排阻换下,这就是ASUS通病,是送钱机会

网友:
统一回复一下  首先 说1.2V  待机的  1.2v待机是由VSUS-ON开启的      现在EC  都没发出VSUS-ON   我尝试用风枪加热CPU周边的元器件  都不管用
只有加焊 CPU 才可以   然后  加焊好了以后  如果你不装电池使用    关机以后在开是OK的  只要装上电池关机以后  过一会就会不行
遇到的两台机器  我都是加焊完CPU  然客户  不要用电池  直接插电使用  第一台 已经弄了快三个月了  也没有返修   我怀疑是CPU的PCH模块有问题

网友:
加热CPU 会引起周围元件的加热 如果EC触发正常 可以查查EC与CPU之间元件是否有虚焊 断线 损坏的地方

网友:
你看下是不是电池隔离场馆击穿导致的。

网友:
就是CPU空焊了,想加焊又怕再也开不了机了

网友:
单U很多都是空焊,加焊吧

网友(2019-08-08):
通病华硕的排阻

网友(2019-09-30):
情况跟你的雷同 相信2楼的查了下C2505确实电压不对 拆了它搞定

网友:
你还是花点时间下去重置还了

网友:
无图无点位的 怎么找那个电容啊。。。。

网友:
两台都一样的问题,肯定有通病

网友(2019-11-26):
我刚刚又正实了一台。确实是通病!!!感谢楼主,感谢2楼的兄弟!

网友:
在这里有必要感谢一下二楼的那位大神,就是把那个电容取下来就好了C2505,我的也是插电指示灯不亮,3VA_DSW_PWRGD拉低了

网友:
这个c2505在什么地方

网友(2021-12-09):
周边有晶振吧  热了就能触发  冷了就不行了

网友:
不是C2505 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