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t430u 充电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9-07-07):
机型:联想T430U
版号:DA0LV3MB8F0  REV:F
故障:不能充电
检测:机子能开机,用电池一切正常,去掉电池开机也没问题。就是上电池后再插电源的时候,电流上到5A,电压掉到12v 。但是机子还是显示中。初步怀疑电池到公共点的电路有问题。拆出主板,先上一张图:
不知道能不能看的清哈!!
最大嫌疑PQ20,拆下了测,OK,貌似没问题。在线测量PQ20的4脚电压一直都是6.5v,插不插电源都是不变。分析电路,应该是ACOK信号经PQ76的信号通路有问题。测量pq76的2脚电压3.3v,3脚电压0v。往上走PR239的下端0v,上端19v。问题应该就在这里了,上级电路中PQ58  PQ60应该是有击穿的。PQ60容易找,在线测量,击穿。拆了测确实是坏了,但对4脚确不短路,有点解释不通,。不上PQ60,接电源,PR239的上端就是6.5v了。这个才正常。手里没这个PQ60,型号TPCA8109。等配件了。

网友:
编辑的时候没有最后一张图!不知道怎么删!!

网友:
这管子可以代换的,料板上随便拆个参数接近的就可以了,不用订配件,太费时间

网友:
P沟道,用8350、4407之类的都可以代换

网友:
谢谢指点。以前我老是冒失的代换东西,导致修过的板子返修高的很,现在吓的都不敢随便代换了,手里也没这个代换的资料,以后都积累吧!

网友:
换4407好了,谢谢指点!!

网友:
#在这官网打驱动,一个一个打里快速回复#

网友: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