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75M-GL华擎的图纸

楼主(2019-07-07):
求哪会有大神有原理图  无CPU供电  换RT8859m 依旧如此  开启电压有 工作条件都是好的 bios也刷了 49 50也更换了

网友:
板子其它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A:
https://www.chinafix.com/search. ... =yes&kw=b75m-gl
GL和R2.0的差不多可以参考用 基本上可以说是一样的 就是板号不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s://www.chinafix.com/search.php?mod=forum&searchid=7306&orderby=lastpost&ascdesc=desc&searchsubm ...

只看到BIOS  并没有看到图纸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看到BIOS  并没有看到图纸呢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12598-1-1.html
这个就是搜索里面的链接 点位差不多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