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影驰SSD硬盘求助

楼主(2019-07-07):
一块影驰SSD硬盘,突然不能引导系统了,但是在BIOS里能识别,用PE启动电脑后,在磁盘管理里看到提示为“没有初始化”,点鼠标右键进行初始化,过几分钟后提示“由于IO设备错误,无法进行此项请求”(如图),请问这故障有没有办法处理,有没有办法恢复里面的数据?谢谢!

网友:
像要量产工具才能搞, 找马云家的修复吧!

网友:
估计难了,量产的话直接格盘的

网友:
这种情况,可以换新硬盘了,我遇到3块影驰的240GB固态都这个问题,过质保了,只有扔,就是软件修复了,还会出问题,主控不行

网友:
没有开卡工具哦
先升一下固件
网上有教程的

网友:
保资料需要用硬盘测试架跟软件,不保的话只需要量产工具量产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一般是闪存不行造成,用的垃圾料。要数据就不要自己折腾了。并且ssd数据恢复的钱可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