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9101P

楼主(2019-07-07):
LA-9101P 待机不出维修,此机待机芯片是rt8205 测量3v 5v 对地没有发现短路,芯片供电没问题3v 5v线性也出来了,想着芯片坏了换了几个也一样,后来锁定反馈...

网友:
检查RT8205 13脚EN正常不,如果工作条件都满足还是没有输出,排除负载短路的情况下,检查3V、5V滤波电容试下,个人观点

网友:
你是说你找到问题了是吗?是反馈的问题对吗?

网友:
锁定反馈,然后呢……

网友:
发帖请写完整  发帖有加分的哦 写相对具体点

网友:
锁定反馈后       是电脑死机了么?

网友:
                             找到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