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82jv 开机灰屏 bios刷机不亮

楼主(2019-07-07):
n82jv 开机灰屏  bios刷机不亮  屏也换过  显卡bga了  是不是要换

网友A:
检查屏接口几组供电,都正常就测下屏线是否有断线

网友B:
外接亮不亮?亮在研究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接亮不亮?亮在研究屏

换了屏才测的外接  红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屏接口几组供电,都正常就测下屏线是否有断线

外接红屏

网友:
桥的问题大

网友:
板子废了  haunt买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