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TFT19W80PS指示灯灯

楼主(2019-07-07):
客户送来说不显示,通电一看指示灯一灯一灯的,心想应该是电源板电容爆了,拆机一看高压电容鼓包,换掉还是一样,测12V 5V一直在跳变,测了半天也没测出个结果,拔掉驱动板的些,电压正常,不跳变,看驱动板上的5转3.3的稳压管烧得有点发黄,果断换掉,通电还是一样的跳,以为是驱动板短路,万用表一顿测试,也没测出哪里短路,都有点想换驱动板了,手头又没这板子,拔掉驱动板就正常,静静的思考了一下,会不会是ON/OFF的问题,果断拔ON/OFF线跳出来在通电,测12V 5V稳定,瞬间明白了,还是电源板上高压部分的问题,也懒得测了,直接把高压部分供电断开,改个高压板得了,此机修复成功
以后遇到这种跳的直接把高压供电断开,试一下 少走弯路

网友A:
改的通用高压板用不久又会坏的,特别是夏天温度高。你这个估计个把月就要返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的通用高压板用不久又会坏的,特别是夏天温度高。你这个估计个把月就要返修了。

好像发热是有点大,希望不要返修

网友:
夏天温度高。你这个估计个把月就要返修了。

网友B:
改的通用高压板用不久又会坏的,砸了自己的牌子不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的通用高压板用不久又会坏的,砸了自己的牌子不合适。。。。。

不改通用的哪咋整,直接把灯管也换成LED的一套 妥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