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A59

楼主(2019-07-07):
低电量不开机,电池换了也不行,求解

网友:
首先量量是真的电量低么?电池电压不低估计就是充电芯片的事了

网友:
电池电压没问题,要修哪里

网友:
a83我的也一样

网友:
我也要修过这样一台 a9 主板短路引起的 搭电一下

网友A:
这个电容已经拆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容已经拆了,还是一样

你的修好没有

网友:
还没,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分压电阻的事,看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在哪位置

网友:
判断故障点精确 赞一个

网友:
检查检测脚问题

网友:
查电池接口id脚和th脚阻值